楼主(2014-11-21):
我司一实习生调试设备时候发现三相电机转向不对  然后把设备进线相位对调了一下还是不行   大家帮他解决下  并说明原因

网友A:
先确定电机是受什么控制的,如果是变频器之类锁定转向,你调整设备进线相序是没用的。

网友B:
电机是多大的,电机是轻载还是满载;
有不有1楼所说的情况。

网友C:
有变频器控制的电机,调变频器的进线相位,没用,调电机的电缆线管用。

网友D:
电机是有变频控制的吧?

网友E:
对呀,电机是受什么控制的

楼主:
电机是变频控制的  跟他讲了下变频器的原理  估计他这辈子都不会搞错了

网友F:
估计是变频器控制的。

网友G:
变频器带动的电机只能倒变频器出线调电机方向,或者更改参数更改方向。

网友H:
       估计是变频器控制的。改出线(电机或变频器端)相序或变频器的参数设置。

网友I:
呵呵;要调电机三根线中的任二根;

网友J:
呵呵,变频器。调输出才行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电机是变频控制的  跟他讲了下变频器的原理  估计他这辈子都不会搞错了
变频控制的啊,楼主顶楼没说这条件!!

网友L:
变频器控制,该电机转向要么调参数,要么改电机线.从变频器前边调不过来.

网友M:
什么控制的啊??

网友N:
好像是变频器控制电动机,对调电动机接线盒上的两根线即可。

网友O:
调错位置了

网友P:
三根线都对调,那么就相当于没对调。
调相只对调两相即可了。

网友Q:
可以更改变频器参数,也可以调换电动机进线。

网友R:
呵呵!
刚开始的学习可以理解!

网友S:
上图说话!

网友T:
楼主请问电机控制是交流接触器还是变频器?如果是交流接触器只要在三相中任意调换其中两相即可,如果是变频器控制就不行哦。改出线(电机或变频器端)相序或变频器的参数设置

网友U:
赞同23楼主的说法。

网友V:
直接电机上面调啊

网友W: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X:
楼主搞好了来分享一下啊

网友Y:
上图更直观?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机是变频控制的 跟他讲了下变频器的原理 估计他这辈子都不会搞错了
机器是带变频器的啊 调电机线或者 变频器使能到反转都可以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机是变频控制的  跟他讲了下变频器的原理  估计他这辈子都不会搞错了
机器是带变频器的啊  调电机线或者  变频器使能到反转都可以
   调换变频器输出线或电机的接线,或改变变频器参数使反转,可以实现楼主的换向要求。

网友Z:
回路上有变频器吗,如有就对了,得到变频输出端换相。

网友AA:
估计是变频器控制的,可以通过调整变频器或输出端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