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模块ITC-8NT与PLC IVC2H通讯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11-21):
在使用ITC-8NT与IVC2H通讯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当在软件Auto station里把PLC型号设置成C2H时,连接上8NT,用软件自带的温控工具调试时,温控选项显示为灰色。打不开。
如果PLC型号选择C1时,好像C1的PORT2口不存在,显示为灰色,不能修改为N:N的通讯方式。如下图
真的不知怎么能通讯上。请大家帮忙。

网友A:
IVC1系列PLC只有两个串口,因此PORT2不能使用
你可以在“程序”里找到软件的安装路径,里面有个ITCView,这个也是温控器配置软件

网友A:
欢迎大家在试用过程中,提出你们的宝贵意见,帮助我们改进和完善,谢谢!

楼主:
在INVT厂家的技术支持下,我的屏和8NT温度模块已经联机成功,如果有这方面问题的同行,可以提出来一共研究讨论。共同进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INVT厂家的技术支持下,我的屏和8NT温度模块已经联机成功,如果有这方面问题的同行,可以提出来一共研究讨论。共同进步。
谢谢热心的楼主,大家在一起多交流交流,共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