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默生EV2000报E006(恒速过压)

楼主(2014-11-21):
爱默生EV2000在50HZ运行时感到变频器频率下降,随后“扑嗤”一声接着变频器报E006(恒速过压),查输入电源电压420V,打开变频器检查后发现T相与PE接地间的压敏电阻S14 K625炸了,实在想不出这个压敏和E006有什么关系。会不会是输入电压突变引起再生电压报E006呢?

网友A:
换了就不报了?输入电压是会引起驱动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会引起驱动电压升高

楼主:
电源输入端T相压敏电阻异常引起电源波动,导致变频器降频,故障时记录直流母线电压806V,电流23.4A,频率50HZ,也许23.4A的电流也是减速引起的。

网友B:
有高电压产生造成压敏电阻击穿保护。

楼主:
刚又击穿一台15KW德力西变频器模块!

楼主:
周一找供电所说理去,GBl2325-90《电能质量一供电电压允许偏差》中规定:35kV及以上供电电压正负偏差的绝对值之和不超过额定电压的10%;10kV及以下三相供电电压允许偏差为额定电压的土7%;220V单相供电电压允许偏差为额定电压的+7%~10%。

楼主:
昨晚又把一台德力西15KW变频器模块炸了,送电就炸模块,报OU!之前是有外端子没面板启动信号。

楼主:
垃圾变频器对输入电源电压还做了380加减15%

楼主:
回复 楼主:
指针表是500档,三相电压是420+

楼主:
回复 网友B:
R S T相间跨的S14 K625没炸,反倒是相对地的S14 K625炸了,我怀疑炸的这个S14 K625压敏不良

网友C:
德力西不如爱默生的保护做的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