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帮助

楼主(2014-11-22):
左天与到新问题  三菱变频器FR-F740-15K-CHT1  打运行报故障E.0C1   恢复出厂值仍不能正常运行 测量模块正常 把霍尔传感器线把掉再试还报E.OC1  现在不知道从何处下手 。请老师给予技术支持 先谢谢!!

网友A:
应该看看说明书,弄懂e.0c1表示什么意思,把霍尔传感器线路断开还报E.0C1,说明故障与霍尔床鞍电路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