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2):
  早上还不到5点,车间的班长就给我打电话时机器有故障了,开不了了,没办法啊,起床吧,查来查去原来是传感器的线坏了,没有看出来是那里有问题啊。后来没办法了就是一个字换,把那根传感器的线换了,现在一直很好。真是不明白了,一个传感器的线怎么会坏呢?

网友A:
什么多会坏啊  这个正常啊

网友B:
传感器线坏了不是正常么,比如震动,老鼠,不小心的拉扯等都可能损坏传感器线啊!

网友C:
维修中,有可能遇到奇奇怪怪的故障情况。

网友D:
很正常的,我们有台新机器刚运行几天,有个传感器就没信号,最后查出来是插针与线缆的插座处有问题,更换线就好,应该属于质量问题。

网友E:
      意外或意料之内的事都有,正常。
      能找到问题原因并解决问题就好啦。

网友F:
可能没有接触好

网友G:
这个一点都不奇怪,昨天接修一设备,发现开关电源指示灯一直闪啊,负载有短路,一查发现一传感器线被剪短后包上胶带,没拆接线端子啊,设备潮湿,时间久了剪短的地方短路了。

网友H:
故障千奇百怪,检查要仔细。

网友I:
是不是太紧了给拉断了。

楼主:
看来大家和我是一样的啊!

网友J:
质量可能太差了,更换一条好一点的

网友K:
什么也会坏呀 有时这种情况常被忽略了

网友L:
是不是操作工不小心弄坏的,我们车间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M:
线坏了也是经常碰到啊

网友N:
线挂了不是很正常的事么

网友O:
只能说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P:
问题解决就好啊,电气有时候就是这样一般查出题解决就快了。就怕查不出问题啊

网友Q:
传感器断线不是常见问题,但是,不能忽略。

网友R:
这个正常
磨损或者被撞击都会造成·断线

网友S:
来回运动。线里面断了 胶皮好的。
拆下来。一截一截的 拉铜芯 可能能找出来断点

网友T:
今天上班就碰到一件事情,设备电源线缺相,昨天下班关掉的时候都正常,今天上班就不行了,换条线就好了,很多事情是想不到的。

网友U:
电器出现故障,有时候很是费解呀。

网友V:
接触不好,检修时不小心划伤线都有可能。

网友W:
我还遇到过节能灯短路现象呢。

网友X:
在那个部位,人能碰到?机器能碰到?

网友Y:
处理故障,最怕的就是想当然,害死人,多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P:
问题解决就好啊,电气有时候就是这样一般查出题解决就快了。就怕查不出问题啊
说得好!的确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