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三通调节阀

楼主(2014-11-22):
一套生产设备上的三通调节阀,用于物料的配比控制。

网友A:
看阀体上的箭头,好像是分流阀,不是配料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阀体上的箭头,好像是分流阀,不是配料用的。
此阀是一个乳化沥青的乳化皂液流量控制,通过后方混合器内软化度检测计算调节流入的皂液量,多余的回流回储罐

网友B:
很先进啊

网友C:
我们用在导热油上的3通调节阀,不过是钢的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朋友那里有导热油加热,加热炉是燃气炉么?平常点火是否正常,是怎样分工的,就是点火不成功后怎么处理?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种阀很常见啊!燃气炉熄火的处理要看你用的什么控制器了!

网友E:
直行程电动调节阀,不锈钢的不便宜哦。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基本上都是一个厂的把,现场仪表威索的,程控器西门子的,检漏器可能也是威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