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

楼主(2014-11-22):
500指令里如何清除扫描枪数据

网友A:
@1楼
是他。。。
是他。。。
就是他。。。
这家伙是卖广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是的,确实是卖广告的,害得我兴冲冲的点开了链接

楼主:
只想清除ST11:0的数据

网友B:
扫描枪是数据源,不可能被清楚,只能清楚PLC串口端的RX,TX的数据,使用ACL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解决了,用COP,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