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盘液位计

楼主(2014-11-22):
浮盘液位计在储罐液位测量中应用的较多,其主要是结构简单,测量准确,维护量少,但缺点是钢丝绳运行中会出现毛刺中附着介质,因此摩擦力加大,造成浮盘升降受阻。
储罐内部的浮盘

楼主:
浮盘的导向钢丝和钢丝绳。

网友A:
如果升降受阻,怎样消除毛刺中附着介质?

网友B:
表示一下,没看懂

网友C:
介质不好去除,需经常清理。

网友D:
浮盘定位用钢丝而不是钢丝绳  从图中看浮盘定位口有点小  介质是油的还是矿渣液还是其他液体根据液体特性来确定清理方法

网友E:
用单芯的,是不是用不锈钢光杆就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升降受阻,怎样消除毛刺中附着介质?
如果钢丝绳有毛刺只能更换钢丝绳了
如果钢丝缆绳上附着介质就用布擦,储罐内温高,大部分沿着绳流回去,若带去储罐部分就用布擦不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介质不好去除,需经常清理。
里面的只在大修清罐时才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浮盘定位用钢丝而不是钢丝绳  从图中看浮盘定位口有点小  介质是油的还是矿渣液还是其他液体根据液体特性来确定清理方法
钢丝绳是测量上不浮动的软绳
钢丝是导向杆性质的,导向孔太大,浮盘易左右移动,若介质进出料或搅拌,钢丝绳易从上部的滑轮槽中脱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单芯的,是不是用不锈钢光杆就好点
成本高,施工有难度,二十多米高储罐,怎样把杆抬进去有难度

网友F:
钢丝绳都磨坏了,用了很多年了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