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私服电机不能停止了,一直在转

楼主(2014-11-22):
求助各位高人,现在碰到一台设备,控制用的是S7-300,CPU314,由omron SGDH-02AE-OY驱动一台私服电机,私服电机用于旋紧气门芯,按照设计气门芯旋紧了以后,是要停一下,然后退出来,现在私服电机不停了,一直在转。请教下私服电机停不了可能会是什么问题,要怎么查,怎么解决?小弟没怎么接触过S7-300,想下载程序查看,但不知道怎么通过PC和MPI口连接?

楼主:
补充:目前只有一台只带usb接口的笔记本电脑,一根USB转RS232的线,要怎么跟S7-300连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目前只有一台只带usb接口的笔记本电脑,一根USB转RS232的线,要怎么跟S7-300连接?
你这装备不行啊!!!

网友A:
红框位置盖子掀开看看

网友B:
肯定程序处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下午我就传照片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所以我想下载程序查看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补充:目前只有一台只带usb接口的笔记本电脑,一根USB转RS232的线,要怎么跟S7-300连接?
要买一个USB-MPI或者232-MPI 的编程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原装的贵,有国产的推荐吗?或者有其他的方式吗,比如网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7楼说的买条编程电缆就可以进行硬件连接了。
电脑安装S7-300的编程软件及相关授权;这些在网上找。

网友D:
拔电源还不停吗?

网友E:
楼主查出来没??

网友F:
德阳四星电子公司有mpi电缆,价格低。

网友G:
有相同的驱动器换一个上去看什么情况 如果换上去还是一样就是程序出问题 或者外部信号的问题

网友H:
那个编程线某宝上多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原装的贵,有国产的推荐吗?或者有其他的方式吗,比如网线.
加个以太网通信模块就可以用网线了,但那模块要比编程电缆贵

网友J:
感觉上程序是不会有问题的,重新上电试试看,找找外围输入信号,程序有问题早就出问题了。

网友K:
应该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L:
把伺服放大器CN1插头拔下来看,是否还转?如果转是伺服放大器问题,不转,检查CN1接线,看启动输入线是否有问题,至于启动输入端子是哪个,就要找欧姆龙伺服放大器的说明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拔电源当然可以停下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周一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查出来没??
还没有,查出来了,我会把结果告诉大家

楼主:
回复 网友J:
恩,我在想伺服驱动是怎么控制电机停止的,如果伺服驱动用反馈信号来停止电机的话,那么就有可能是反馈线出问题了,这个下周要重点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L:
好的,我会去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查出来没??
还没有,查出来了,我会把结果告诉大家
那就等你查的结果。

网友M:
有结果没?

楼主(2015-02-05):
回复 网友M:
没有经常上网,回复有点晚了,不过还不算迟吧~
经查明,伺服驱动SERVE ON的接通是靠接近开关控制的,当凸轮旋转到位时,接近开关导通,PLC得到一个输入,PLC输出把SERVE ON断开,伺服停止,电机停止。
仔细查找后发现:接近开关集成在一块电路板上的,电路板被一块用于档灰尘的胶布粘住了,被粘着的部位电路板被腐蚀,导致接近开关虽然正常感应,但输出至PLC的线路不通,PLC无法得到信号。所以电机就一直转,停不下来了。
后来,把电路板查下来清洗,并用导线把被腐蚀部位焊接回去,PLC就得到输入信号了,伺服就可以停止了。
请教一下大家,西门子PLC是PNP型的输出接在电源正极,但它接的是安川伺服驱动,伺服需要接电源的负端,不明白是怎么转换正负极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