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2):
今天刚收到软件,请问该软件能否与西门子300系列PLC通信,通过何种方式?

网友A:
培训手册里说支持西门子,但具体的型号和步骤还没看到呢。

网友B:
1、如果使用PLC300的DP口通讯的话,Indusoft提供部分DP主站卡的驱动;主站产品没有驱动的话,如果厂家提供ActiveX控件的话也是可以的;
2、还有就是PLC300有提供串口支持Modbus协议的(扩展单元),Indusoft可以通过串口和300进行通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如果使用PLC300的DP口通讯的话,Indusoft提供部分DP主站卡的驱动;主站产品没有驱动的话,如果厂家提供ActiveX控件的话也是可以的;
2、还有就是PLC300有提供串口支持Modbus协议的(扩展单元),Indusoft可以通过串口和300进行通讯
经济的话,是不是还是DP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