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0-20MR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4-11-22):
这个型号的PLC输出脉冲的个数在哪个寄存器可以看到啊?完成标志也不知道

网友A:
继电器输出型没有脉冲输出功能吧!!!

网友B:
20MR,继电器输出是没有脉冲的e

网友C:
继电器不能输出脉冲,继电器通断是要一定时间的,要发脉冲最好要选晶体管的。

网友D:
自己可以改造成晶体管的。如果水平可以的话。

网友E:
楼上说的对,就一个基极电阻,和一个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说的对,就一个基极电阻,和一个三极管。
多了一个。

网友F:
三菱系列PLC中,后面带MT的才是可以控制步进电机用的,MR是继电器输出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说的对,就一个基极电阻,和一个三极管。
多了一个。
看来我说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不能输出脉冲,继电器通断是要一定时间的,要发脉冲最好要选晶体管的。
我这个是混合型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不能输出脉冲,继电器通断是要一定时间的,要发脉冲最好要选晶体管的。
我这个是混合型的。
    用晶体管输出的点。

网友H:
用前四个单独的输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不能输出脉冲,继电器通断是要一定时间的,要发脉冲最好要选晶体管的。
我这个是混合型的。
    用晶体管输出的点。
把继电器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前四个单独的输出点。
不明白你所说???

网友I:
继电器拆了,要加上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继电器拆了,要加上电阻。
对头。想必也这样干过??

网友I:
回复 楼主:
呵呵。我没这样干过。

网友J:
看下手册  里面应该是有的

网友K:
这是继电器型号的,没有脉冲输出功能怎么发脉冲控制步进电机呢?

网友L:
控制不了步进电机。

网友M:
瞎搞;
这个不用说继电器的,连晶体管的也没有脉冲输出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瞎搞;
这个不用说继电器的,连晶体管的也没有脉冲输出功能的;
可这台机子就是支持脉冲输出呢,不然我就不这么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是继电器型号的,没有脉冲输出功能怎么发脉冲控制步进电机呢?
试了下支持脉冲输出就把继电器拆了。

网友N:
这个叼爆了哈。。。
坐等楼主的控制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N:
FX0-20MR控制步进电机
这个叼爆了哈。。。
坐等楼主的控制结果。。。
要什么样的控制结果啊?

网友H:
步进电机最好还是用专用驱动器驱动,控制脉冲可由PLC发出。

网友M:
那你就慢慢玩吧;

网友O:
把继电器拆了,从驱动继电器的三极管集电极连个线出来就行了,这个经常干!

网友N:
我倒有个想法:是不是可以用继电器输出型的PLC输出脉冲给固态继电器(额,那也不对呀。。。继电器寿命不长  两下子给挂掉了)

网友P:
回复 楼主:
到底怎么弄的,你们也够强大的,期待你们的杰作

网友Q:


楼主:
引用 网友Q:
FX0-20MR控制步进电机
是的,用PLSY.

楼主:
引用 网友P:
到底怎么弄的,你们也够强大的,期待你们的杰作
相关的网上有啊。

网友R:
用晶体管输出型的或FX1N型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