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机装系统

楼主(2014-11-22):
    Microsoft Virtual PC 2007 能够让你在一台PC上同时运行多个操作系统,使用Virtual PC 2007 你不用重新启动系统,只要点击鼠标便可以打开新的操作系统或是在操作系统之间进行切换。
上图

楼主:
启动操作系统

楼主:
接下来要试试装应用软件,运行一下

网友A:
这个有点用,用的时候不会很多。

楼主:
装虚拟机电脑配置要好点啊。

网友B:
对于安装不兼容新系统的软件比较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安装不兼容新系统的软件比较实用。
正试着用DOS版的软件啊。

网友B(2016-01-10):
今天试着装了这个虚拟机,但装XP系统时,把镜像文件复制完成后,再选硬盘启动总提示找不到引导盘?楼主可否给予指导?

网友B:
总算解决了,试了几个不同虚拟机软件,最后还是VM player适合自己的机子,(是啊,说起来也是7年的笔记本了),不过这个软件支持安装板系统盘,不支持GoHEST盘。

网友C:
有空可以装个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算解决了,试了几个不同虚拟机软件,最后还是VM player适合自己的机子,(是啊,说起来也是7年的笔记本了),不过这个软件支持安装板系统盘,不支持GoHEST盘。
问题解决了就好,我的电脑是古懂机子,我不用那种被修改过的Ghost系统盘装机。

网友D(2016-12-11):
多个系统同时运行,电脑配置不能低

网友E(2019-02-01):
引用 网友D:
多个系统同时运行,电脑配置不能低
是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算解决了,试了几个不同虚拟机软件,最后还是VM player适合自己的机子,(是啊,说起来也是7年的笔记本了),不过这个软件支持安装板系统盘,不支持GoHEST盘。
问题解决了就好,我的电脑是古懂机子,我不用那种被修改过的Ghost系统盘装机。
原版系统不怎么好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原版系统好找得很呀!!!

网友G(2021-12-26):
回复 网友B:
修复引导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