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2):
我想用两台SMART200控制4个伺服,请问有知道怎么通信和数据交换的吗?谢谢

网友A:
两个plc485通讯或者以太网通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用两台SMART200控制4个伺服,请问有知道怎么通信和数据交换的吗?谢谢
RS485,MODBUS协议或者PPI协议

网友C:
有以太网口的,用以太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数据交换的地址是什么?

网友D:
直接以太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数据交换的地址是什么?

看你采取的协议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介绍两个PLC之间通信只能用以太网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介绍两个PLC之间通信只能用以太网

不是只能!RS485物理层下的PPI、MODBUS RTU、自由口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