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2):
有一个智能主机,需要有几个 485 设备需要与其通讯,网上有说是需要 手拉手 通讯,有的说也可并联通讯,倒底是哪样通讯正确?

   还有现场,有远有近,可以有的地方手拉手连接,有的地方并联在一起,可以吗 ?

网友A:
还是用手拉手。

楼主:
  手拉手好?

  请问 如一个 485 的通讯设备,我有些地方手拉手,然后 我从主机出来接多路,这样可以吗 ?

网友B:
      这取决于3点:1、距离,2、地点分布,3、节点数。现场距离有远有近,分布情况有直线、星形、环形,节点数有多有少。  最简单的就是直接并联,但是距离和节点都受到限制。至于星形、环形完全取决于各个设备节点的地方分布。
    本文介绍并且比较手拉手的方案与直接并联方案,说明手拉手可以实现不限距离和节点数的连接。
1、简单的RS-485直接并联连接

这种直接并联连接也是RS-485的最简单的连接方式。5个RS232设备配接有5个485A转换器,然后将RS-485端直接并联在一起(所有A接一起、所有B接一起)。距离受到最远1200米的限制,节点128个的限制。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通信的。
2、手拉手的RS-485连接

看起来似乎与直接并联差不多,但是请注意每一个485A2转换器有2个RS-485口。图中可以看到每个485A2转换器的2个RS-485相当于2个手,连接方式看起来像手拉手一样。485A2型转换器也称为RS-232/RS-485中继转换器,特点在于它的2个RS-485具有相互中继的功能,所以每接一个485A2则通信距离再度延长1200米,通信节点数也再增加128个。这样在布线时不用考虑已经布了多少节点、以及多远距离,使用就更加方便。注意最远的两端由于只用到一个RS485口所以可以用485A即可。
  如果有更加极端的情况,要求每一段的距离大大超过1200米,则可以采用RS485光纤中继转换器OPT35EXS,也是手拉手的连接,只不过将电线换成为了光纤。

网友C:
主站接第一个从站、第一个从站接第二个从站、。。。。。。第N-1从站接第N个从站

楼主:
 谢谢 三楼的详细解说  !

网友D:
不同的品牌接线不一样

网友E(2016-02-03):
引用 网友B:
      这取决于3点:1、距离,2、地点分布,3、节点数。现场距离有远有近,分布情况有直线、星形、环形,节点数有多有少。  最简单的就是直接并联,但是距离和节点都受到限制。至于星形、环形完全取决于各个设备节点的地方分布。
    本文介绍并且比较手拉手的方案与直接并联方案,说明手拉手可以实现不限距离和节点数的连接。
1、简单的RS-485直接并联连接

这种直接并联连接也是RS-485的最简单的连接方式。5个RS232设备配接有5个485A转换器,然后将RS-485端直接并联在一起(所有A接一起、所有B接一起)。距离受到最远1200米的限制,节点128个的限制。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通信的。
2、手拉手的RS-485连接

看起来似乎与直接并联差不多,但是请注意每一个485A2转换器有2个RS-485口。图中可以看到每个485A2转换器的2个RS-485相当于2个手,连接方式看起来像手拉手一样。485A2型转换器也称为RS-232/RS-485中继转换器,特点在于它的2个RS-485具有相互中继的功能,所以每接一个485A2则通信距离再度延长1200米,通信节点数也再增加128个。这样在布线时不用考虑已经布了多少节点、以及多远距离,使用就更加方便。注意最远的两端由于只用到一个RS485口所以可以用485A即可。
  如果有更加极端的情况,要求每一段的距离大大超过1200米,则可以采用RS485光纤中继转换器OPT35EXS,也是手拉手的连接,只不过将电线换成为了光纤。
这 都是用你的产品而出的方案,其特点每个设备都是232
如果直接使用带485口设备怎么实现手拉手?不会是用485转485*2吧

网友E:
回复 网友B:
何为星型,是不是并联演绎
既然你是串口行家,还希望能全面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