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又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4-11-22):
点击忽略安装的,也安装完成了,不知道硬不影响使用,安装的是下载的软件

网友A:
读源文件出错了?!

网友B:
估计应该是光盘中的该文件损坏或光盘有划痕读不出来。

网友C:
光盘源文件出错了吧。

网友D:
提示文件损坏或丢失。

网友E:
从安装试下

网友F:
删除重安装试一下,也有可能文件安装顺序不对.

网友G:
源文件有问题了,估计是光盘读取的问题。建议找其他帖子的下载地址自己下载安装文件。

网友H:
你好 可能你在拷贝光盘的过程中出现问题,建议卸载重新安装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是下载的软件安装的

网友H:
回复 楼主:
那是否是你在安装过程中电脑的杀毒软件或者其他防护软件没有退出,不小心删掉了一些文件。
建议最好卸载掉,然后重新安装,安装之前把杀毒软件等防护软件退出

楼主:
回复 网友H:
您好,授权码已经发过去了,如果重装的话,授权受影响吗?

网友H:
回复 楼主:
没有影响,只要同一台电脑就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稍后重装一下。

网友I:
這安裝問題可能發生再安裝或設定過 InduSoft SNMP Agent,解決方式為: 安裝 InduSoft 前,停止操作系統內 SNMP 服務,該服務停止後再開始安裝即可,謝謝
InduSoft 大中華總代理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对电脑不熟,能否告知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J:
光盘源文件出错了吧。是不是你使用的是虚拟光盘,有的文件没有正确提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