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6.53

楼主(2014-11-22):
组态王6.53,画面打不开提示创建协议组件失败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组态王6.53,画面打不开提示创建协议组件失败是怎么回事?
缺少一个驱动?!这个驱动不是软件自带的?需要重新安装?

网友B:
重新创建协议组件,不管对错有就能打开画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怎样重新创建组件?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怎样重新创建组件?谢谢
设备组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

网友C:
呵呵!
一般搞定后很少有消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搞定啊,我打了个400技术服务热线说加密狗的点数不够所以打不开,顺便问问点数是指的变量的点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