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2):
     我们知道,保护接地适用于变压器中性点不直接接地电网,保护接零适用于1kV以下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如果在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保护接零和保护接地混用,会有什么危害?

网友A:
混用的危害很大,会造成设备损坏和点击致人死亡。

网友B:
增加危险性。

网友C:
没用过,可能对电子设备有干扰吧

网友D:
有危害,要分开,不可在一起,如果搞不明白,可百度,

网友E:
这是要死人的。

网友F:
分析一下地线电流的走向,就知道他的危害了。关键是电器金属外壳的电位,如果与大地等电位,就是安全的,不等电位,就是危险的。

网友G:
印象中,对这句话“保护接地适用于变压器中性点不直接接地电网”存在疑问。
单独看这句话没有疑问;但从顶楼整个句子看,却可能会理解出“只适用于”的意思。

还有,“保护接零”是如何界定的。

网友H:
在同一电网中,一个设备采用保护接零,另一个设备采用保护接地,哪这两个设备的外壳是否就会产生电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