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2):
本人今天差点把地线跟零线接反了,请问如果接错了,效果一样么??有没有严重后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人今天差点把地线跟零线接反了,请问如果接错了,效果一样么??有没有严重后果
如果接反了,漏电保护器就会掉闸合不上,严重后果会有的,要看使用场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空开,没有装漏报的,当时琢磨了一下,觉得这样应该也能带动电机,但心里还是觉得不妥

网友B:
只是照明的话,没什么影响。

网友C:
现在有的公司还把地线当零线用  我前不久去江西一个公司 还是三相4线制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可以用,不规范

网友E:
若接错,会存在安全隐患。

另外,对于4楼所说的TN-C系统,若正确施工和维护得好,也是安全的。

网友F:
这要看你是系统了,有些现场直接就零地公用的

网友G:
接地也能用,要是地线开路了,地板就有可能带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哦,这下明白了,难怪大家都不用地线代替零线呢

网友H:
看供电系统

网友I:
建议还是改回来,万一地线接地不好就麻烦了。

网友J:
回复 楼主:
零线应该分开,一根为工作零线N,另一根为保护零线E,构成三相五线制是最好的。

网友K:
没有漏电保护,小功率应该能用,不过地线开路了就挺危险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G:
接地也能用,要是地线开路了,地板就有可能带电了
这个得十分注意

网友M:
有隐患的,对人是很危险的!

网友N:
三相五线制是必要的。

网友O:
如果是家用电器没啥影响,如果是分电盘,配电箱就会短路跳闸

网友L:
引用 网友G:
接地也能用,要是地线开路了,地板就有可能带电了
所以零地一定要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