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2):
我已编好程,硬件配置完毕,编译无异常。我用打印机usb线连接cpu 无法通讯!请指教,急!cpu型号NP1PS-32r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编好程,硬件配置完毕,编译无异常。我用打印机usb线连接cpu 无法通讯!请指教,急!cpu型号NP1PS-32r

你需要在你的配置上右击鼠标,选择设定--》通讯设定--》指定为USB通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已编好程,硬件配置完毕,编译无异常。我用打印机usb线连接cpu 无法通讯!请指教,急!cpu型号NP1PS-32r
通信电缆用打印机的?你想想能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已编好程,硬件配置完毕,编译无异常。我用打印机usb线连接cpu 无法通讯!请指教,急!cpu型号NP1PS-32r
通信电缆用打印机的?你想想能行吗。

32R就是使用市售的打印机电缆,不用怀疑。

网友C:
一般来说 需要驱动程序才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 需要驱动程序才能

只要安装了D300win软件,在其安装目录下的Drives目录下已经包含了驱动。

Good  LUck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继续请教,我在DRIVER这个文件夹下找到了MICREXSX文件夹继续打开是win2000再继续是sxusb.sys系统文件,就没法再打开了,找不到打开方式。我在plc里通讯已设定为usb通讯,下载时state为四个★号。显示通讯设置不对。usb,驱动怎么装请指教电脑系统xp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手你好,请问我可以有你通信方式吗?在工控网我不知怎么加你为好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手你好,请问我可以有你通信方式吗?在工控网我不知怎么加你为好友

关于富士的FA产品问题,你可以加入群50303928询问。

至于驱动问题,你使用安装目录下的Driver中的SxUsb.inf即可,如果你的操作系统为64位系统,请安装SxUSB64.inf文件。

网友D:
NP1PS-32r的CPU上自带USB接口;
NP1PS-32的上面则没有配USB;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是32R,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个是驱动吗?怎么无法安装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驱动吗?怎么无法安装
?
能描述一下无法安装前你的具体操作步骤吗?
最好每一步都截图一下,我感觉还是你的PC操作水平的问题。

网友E:
不是你的电脑系统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