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2):
如题,朋友问我,11KW浅水泵要用20KW的发电机来供电,我说不行,而且朋友说直接启动,我说如果直接启动最底需要30KW的发电机,有50KW的最好了,同时三相开关用120A的,选用100A的保险丝,继电器用40A的,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朋友问我,11KW浅水泵要用20KW的发电机来供电,我说不行,而且朋友说直接启动,我说如果直接启动最底需要30KW的发电机,有50KW的最好了,同时三相开关用120A的,选用100A的保险丝,继电器用40A的,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请教各位大、侠
用20KW的发电机就可以了,空开用30A的就行,不用保险丝,接触器用25A的就行。

网友B:
你说的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发电机是要考虑启动电流,需要放一定的余量。
但也可进行变更,如果为了省钱,可以将水泵的进口装一阀门,启动时关闭,启动完成后打开,以便降低启动电流。

网友C:
没事的。20kW发电机足够了。条件是发电机直接连接11kW潜水泵电机。发电机和发动机都不怕丢转,潜水泵也不怕启动电压跌落。对于直接启动导致的发电机电压跌落,正好实现软启动。

不要担心直接启动会出现工频直起的那种电流倍数,在这里不会出现的,因为只要电机电流达到了发电机的最大电流,原动机就会出现很大的转速降落,导致发电机输出电压的跌落,这恰好是水泵电机一个软起的过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事的。20kW发电机足够了。条件是发电机直接连接11kW潜水泵电机。发电机和发动机都不怕丢转,潜水泵也不怕启动电压跌落。对于直接启动导致的发电机电压跌落,正好实现软启动。

不要担心直接启动会出现工频直起的那种电流倍数,在这里不会出现的,因为只要电机电流达到了发电机的最大电流,原动机就会出现很大的转速降落,导致发电机输出电压的跌落,这恰好是水泵电机一个软起的过程。
版主经验好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