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2):
有一块高仿fx1s的板子,用HF46F固态继电器,显示可以带5A负载。但我用它带动24V DC 3w 左右的气泵(电机),就出现了意外:工作1分钟左右,居然击穿了,就是那个继电器 不能断开负载了。
我测了一下,电机工作电流190mA,因为用的万用表,故不知道瞬态电流,加大负载电流也变化不大。

这个也太邪门了,接线也很简单,从24V开关电源+ 接线到 PLC 的COM端,将一个Y接到电机+,电机- 接到了24V电源的-端。刚开始能通断,时间很短,就1-2次,然后就始终吸合了,无法断开

请有经验的指教,谢谢

网友A:
估计还是小了。。。感性负载。

网友B:
加个东东了

楼主:
说明书上说:电感80VA。不至于3W都烧吧

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C:
你用它的输出点拖个中间继电器,在拖动你的负载,这样好些,维修也方便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明书上说:电感80VA。不至于3W都烧吧

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楼主展示一下说明书全文吧!80VA是有条件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一块高仿fx1s的板子,用HF46F固态继电器,显示可以带5A负载。但我用它带动24V DC 3w 左右的气泵(电机),就出现了意外:工作1分钟左右,居然击穿了,就是那个继电器 不能断开负载了。
我测了一下,电机工作电流190mA,因为用的万用表,故不知道瞬态电流,加大负载电流也变化不大。

这个也太邪门了,接线也很简单,从24V开关电源+ 接线到 PLC 的COM端,将一个Y接到电机+,电机- 接到了24V电源的-端。刚开始能通断,时间很短,就1-2次,然后就始终吸合了,无法断开

请有经验的指教,谢谢
如果你做试验还可以玩玩,不过要实际应用就不要这么办了。

网友F:
标称的肯定达不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一块高仿fx1s的板子,用HF46F固态继电器,显示可以带5A负载。但我用它带动24V DC 3w 左右的气泵(电机),就出现了意外:工作1分钟左右,居然击穿了,就是那个继电器 不能断开负载了。
我测了一下,电机工作电流190mA,因为用的万用表,故不知道瞬态电流,加大负载电流也变化不大。

这个也太邪门了,接线也很简单,从24V开关电源+ 接线到 PLC 的COM端,将一个Y接到电机+,电机- 接到了24V电源的-端。刚开始能通断,时间很短,就1-2次,然后就始终吸合了,无法断开

请有经验的指教,谢谢
HF46F 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G:
感性负载,你没加续流二极管吧

网友H:
直流电机的起动是不能全压起动的,再电机两端并联RC浪涌吸收元件试试。

楼主:
谢谢指教

最后我叫别人测量了一下启动的瞬时电流,吓一跳,大的时候  10A   ,小的时候 8A

我仔细看了一下,估计是这个气泵 带了一个小逆变电路引起的。电路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电容,都被封起来了。

网友I:
肯定烧,这个是继电器。

网友J:
楼主还是外部接个转换电路吧。

网友K:
支持4楼的,加个中继转换电路

网友L:
    电机,启动电流大,固态继电器通流能力不够。

网友L:
      可能是断开时击穿输出级,呈导通状态而失控。

网友M:
还能这么玩的,第一次见识到了,以后还得多学习啊

网友N:
在外面加一个大点的接触器

网友O:
HF46F固态继电器纯粹质量问题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

最后我叫别人测量了一下启动的瞬时电流,吓一跳,大的时候  10A   ,小的时候 8A

我仔细看了一下,估计是这个气泵 带了一个小逆变电路引起的。电路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电容,都被封起来了。
    要想不常烧,固态继电器电流至少要用20A以上。

网友P:
引用 网友G:
感性负载,你没加续流二极管吧

以前我们的设计上必须直流的加续流二极管,交流的加RC

网友Q: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一块高仿fx1s的板子,用HF46F固态继电器,显示可以带5A负载。但我用它带动24V DC 3w 左右的气泵(电机),就出现了意外:工作1分钟左右,居然击穿了,就是那个继电器 不能断开负载了。
我测了一下,电机工作电流190mA,因为用的万用表,故不知道瞬态电流,加大负载电流也变化不大。

这个也太邪门了,接线也很简单,从24V开关电源+ 接线到 PLC 的COM端,将一个Y接到电机+,电机- 接到了24V电源的-端。刚开始能通断,时间很短,就1-2次,然后就始终吸合了,无法断开

请有经验的指教,谢谢
HF46F 是固态继电器????
楼主这个哪里是固态继电器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一块高仿fx1s的板子,用HF46F固态继电器,显示可以带5A负载。但我用它带动24V DC 3w 左右的气泵(电机),就出现了意外:工作1分钟左右,居然击穿了,就是那个继电器 不能断开负载了。
我测了一下,电机工作电流190mA,因为用的万用表,故不知道瞬态电流,加大负载电流也变化不大。

这个也太邪门了,接线也很简单,从24V开关电源+ 接线到 PLC 的COM端,将一个Y接到电机+,电机- 接到了24V电源的-端。刚开始能通断,时间很短,就1-2次,然后就始终吸合了,无法断开

请有经验的指教,谢谢
HF46F 是固态继电器????
楼主这个哪里是固态继电器啊~~~
没看见我给楼主四个问号吗?

网友D:
楼主上你那板子的照片吧。

网友R(2015-04-30):
如果是直流电机是感性负载,在断开瞬间会产生高压电机两三倍的自感电压,建议在电机两端反并一只二极管

网友S:
扩展一个接触器稳妥一些。感性负载启动电流很大。超出额定电流几倍

网友T(2015-12-05):
直流电机需加一续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