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士NSA2000-55KW维修一例

楼主(2014-11-22):
接一能士NSA2000,55KW机器,
故障现象:面板显示正常,参数能设置。面板和端子多无法运行。
检查:外部检查模块好像无问题,参数初始化后,按面板运行报E-10(模块故障),且上电接触器没吸合声。开盖先检查接触器,发现接触器线圈烧坏,先更换线圈。再检查模块,发现三块模块全部炸,型号FF200R12KT3.模块上触发保护小板上元件几乎全烧。着手更换模块后,为了安全起见,动了示波器单独检测驱动板,先解除OC报警,检测后发现中路下臂A316J坏。更换后各路波形正常,装配后放心试机,一切正常。

网友A:
你在上电之前就不先量一下模块吗

楼主:
测量和正常-样。

楼主:
你想我这种身经百战的会有这种低级错误吗?

网友B:
能士质量不怎么样,接触器还是用正泰的。

楼主:
是的,工艺也很差,模块这边装配工艺极差。

网友C:
实在是工艺太差了,

网友D:
越是看似没有故障的机器越要拆开检查,而不是简单的一测就上电,要不只能听到打雷的声音了

网友E:
谢谢分享变频器维修经验。

网友F:
哈哈!高手修起来总是轻描淡写的就OK啦!感谢分享!

网友G:
楼主我这里有个能士的变频器。。三无故障!麻烦给个方案让我少走弯路!故障为以下情况!上电面板无显示查母线线电压正常。查开关电源有+5电压和24V电压还有15v电压,,这个可以说明开关电源是好的 !但是继电器没有吸合的声音!经过查找折腾,就在断电的3--5秒之后继电器有吸合的声音,但是那是电容快放完电的时候了!所有一吸合就断开了 哦!我想楼主对《能士变频器》熟悉点,还请楼主指点迷津

楼主:
你的这个问题查下主板是否正常

网友H:
回复 网友D:
支持楼主

网友I:
楼主写的很好啊

楼主:
上电前肯定是测量的,端子上测量模块正常(为什么测量是好的没仔细研究客户催的急)。其实拆开看模块炸了,模块上小板上保护元件也基本全坏。

楼主:
所以说,功率比较大点的机器,一定要仔细查看,修的多的师傅多清楚,外面测量是好的但模块不一定是好。否则你的报价就悬。因为报出的价没特别情怳不好出尔反尔。否则影响信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