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2014-11-22):
吹瓶机上面加热用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A:
电源来的吧。

网友B:
逆变器啊  直流变交流

网友C:
输入10V输出200V逆变器。

网友D:
逆变器,直流变交流。

网友E:
你 是升压的玩样呢

网友F:
这个东东是调压调功器。

网友G:
从顶楼的图看,6楼说的“调压调功器”应该是对的。

网友H:
   从标识看,是逆变器, 把直流电变成可调交流.

网友I:
逆变器吧

网友F:
INPUT:DC 0-10V是控制电压。

网友J:
应该是调压器器吧。通过控制DC0~10V,改变AC0~220V电压。

网友K:
晶闸管调压器。

网友L:
可能是调功器 调压器的意思对吧。scr可控硅。也可能是固态,可调固态直流3-12v控制输入  输出0-220v

网友M:
12楼正确!可控硅调压器。

网友F:
这个简化版本?

网友M:
补充一句:20A的。

网友N:
虽然没见过,应该是逆变器

网友O:
切刀电源??

网友O:
吹瓶机我们这有十多台,这种机器除了切刀外也没其它地方用这到种电源的!!貌似我们这的都是可控硅调压!!

网友P:
是调压的呀。我还以为是逆变呢

网友F:
这么个东东要几百块啊。

网友Q:
应该是逆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