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2):
   钳形电流表本身精度较低,通常为2.5级或5.0级。平时我们使用的钳形电流表都是到现场测量大电流(电机电流等),如果最高档位电流很大,最低档位电流就很难达到很小。例如表的最高量程1000A,最低量程则40A;最高量程200A,最低量程则20A等。同理,如果要求测量小电流,就应保证钳表最高档位电流也不大,例如最高量程20A,最低量程200mA的钳表。
   如果在测量小电流时,在最低档位上测量,表的分辨率不高(表示测量相对误差大),可采用下述方法:先将被测电路的导线绕几圈,再放进钳形表的钳口内进行测量。此时钳形表所显示的电流值并非被测量的实际值,实际电流值应为钳形表的读数除以导线缠绕的圈数(钳口内侧有几条线,就算作几圈)。

网友A:
用数字表就行了。

网友B:
使用数字式钳形表比较准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管是数表还是指示表,档位不合适,一样读不准

网友C:
弱电这块测量信号还是万用表可靠,因为本来就是毫安级别的信号用上百安的钳形表还不够随机杂散干扰的电流强。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测量直流4-20mA电流,用万用表毫安档将两表笔并接到两输出端子测量尚可。如果是测量电流互感器二次电流(上限5A或1A),电流往往几个安培或几百个毫安,就不能那样测量了。由于回路不能开路,在现场没有装试验端子(带连接片)的情况下,不能将电流表串联到电路,只能选择钳表测量了。

网友D:
楼主的办法早在30多年前就在书本上有介绍了。那时的卡流表远不如现在的,测小电流就会绕上几圈。

网友E:
用数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