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2):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5902
具体情况请看如此贴

使用时候手按着继电器外壳会感觉到轻微震动,仔细听,有嗡嗡的交流声,这个情况是继电器自身特性还是质量问题

网友A:
小继电器,通常难以感到嗡嗡声,可能环境很安静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声音不大,本来我没在意,后来手摸到外壳能感到震动,仔细听才发现有一点,所以来问问这是正常现象么?还是一点都不能有的?要是正常一点都没有,那我就找卖家更换,要是有一点正常那我就不去更换了

网友B:
    属于不太好的,但是可以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
不过我用的地方接触器不会长时间持续工作
所以没换也还没问题

网友D:
有的声音还会很大,我上次用的1801接触器声音就很响,但是不是每次都响,赶上哪次了不响,反正德力西的质量确实不敢恭维,可能正泰的能好些吧。没怎么用过正泰的。

网友E:
德力西的低压电器质量没有正泰的好,要求高的设备上最好不用德力西的产品。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今天我把线路改后已经解决了,就是如果是质量较好的,那个牌的硬一些,我看欧姆龙价格竟然有从2快到100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我把线路改后已经解决了,就是如果是质量较好的,那个牌的硬一些,我看欧姆龙价格竟然有从2快到100的
市场上冒牌的欧姆龙多啊。

网友G:
质量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