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2):
一台设备用的是300系列的PLC,下面通过PROFINET挂了若干个远程适配模块,我给PLC和适配器模块分配的IP地址分别是192.168.0.10 ;  192.168.0.11, 192.168.0.12; 192.168.0.13.。。。。。。。。。;现在客户要求系统升级,加装中控系统,它的中控系统给我分配IP地址,因为我只有一个主CPU,所以只给我分配了一个地址10.11.0.10;
问题来了: 如果我把cpu模块IP地址改成中控分配的地址,那么我的远程适配模块怎么办,它们也需要IP地址啊? 如果也设在这个网段,必然要跟别的厂家的IP地址冲突; 如果布设在这个网段,跟CPU又无法通信;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 客户只分配一个IP给我,不会有多个IP给我的

网友A:
加装一个CP模块,分段组网呀!

网友B:
PLC本身与远程中控的IP地址首先确定了就是那个定数,PLC内部挂载的适配器不知数量多少,偶想略掉一个IP不至于不能满足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