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2):
本机器在我一送电的时候 不知道炸什么经检查没发现有那里明显有炸过的痕迹,然后再次确认线有没有接错和插头检查后没问题,然后就再次送电,这次送电没炸东西了  但是主板无显示和操作键盘无显示,和机械继电器无工作 但是电源板有指示灯靓  就是没驱动到主板电路,各位请问这样的情况一班大多是哪里导致  第一次开机就发生“绑”的一声呢?

楼主:
本机器是我拆过的   然后装回去   但是装好后  一送电就出发出“绑”的一声  但是检查板没发现有烧黑的地方

网友A:
都听到响声了,肯定是炸了,没看到明显的故障点,可能是没看仔细吧!
还能送上电,说明没有短路;指示灯亮,说明整流部分还能工作,直流电压能建立产;面板无显示,是开关电源问题;维修一下开关电源吧,我估计开关管被炸了!

网友B:
请楼主把文字表述清楚,错字不少,说的也不通顺,看的真是费劲,所谓“梆”的一声,是不是交流接触器吸合的声音呢,是不是面板坏了呢

网友C:
22KW我刚刚修了一台!你现在要查的电压是多少,,是不是正常的,,估计是开关电源坏了哦!先量一下有没有短路了的啊 !

网友D:
先从主回路电源进入端开始测量是否有电压,一直测下去,就能找到故障点。

网友E:
都有声音,肯定有东东坏了。

网友F:
你机器没有拆开看吧

楼主:
我把它拆开看了   是在电源驱动板到模块那里有一对稳压管击穿了

楼主:
机器我发图帮忙看下 我们查到的是稳压管有一路击穿了就是零件Z8隔壁的稳压管那2个都击穿了

楼主:
击穿的那路稳压管是属于W相了 所以我们主要察看W相的零件了 没发现有什么明显痕迹 下图是电源主板 右上的那2个A316J 就是W相的电路

楼主:
现在第一次送电有东西炸了后我在送电上去是可以通电,电源主板的指示灯也亮了 但是就是CPU主板指示灯没亮和面板也没显示 和送电时候的继电器也没吸合 那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电源主板显示灯亮只说明板子上有电,主板没亮说明主板供电没有或者电压低

网友G:
模块坏了,触发极两稳压管击穿,导致这路电源短路,开关电源也就停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那什么零件可能搞坏模块呢 因为这个电源主板我们是拆了在重新焊的 所以现在找不到什么问题搞坏模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那有可能是那A316J 光耦坏了 导致输出有问题 击穿稳压管 直接冲击模块呢?

楼主:
我现在已经把 K2225 端稳压管拆了 和7915 7815 2940 这几个稳压管拆了 测试到零件没坏 现在就差 A316J 光耦 不知道怎样去测好坏 请问有方法吗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只动过电源主板 动完后把线接回 装好机后就送电 一送电就有爆炸的响声,然后我们关电 检查板上没明显被烧过的痕迹 就再来一次送电 这次送电就没有爆炸声,而是CPU主板没指示灯和电源板的继电器没吸合的声音 就只有电源主板的指示灯亮 面板也没显示和没电到 。

网友H:
电源主板灯亮,就是滤波电容器上有电了,实际是放电指示灯,但面板不亮,一般还是电源问题,你的响声可能是电容器放电,或者接触不良。你都没测电源输出电压或者说母线电压。跟本纯外行,送修吧

网友I:
从楼主的表述来看,对变频器的工作原理等基础知识好像知之甚少,这样修我觉得修好的可能性很小,扩大故障的可能性更大。

楼主:
我知道我是外行  但是我自己动过电源主板其他的板没动过   所以我肯定故障在电源主板  所以就想问下各位电源主板有什么可能性导致会这样

楼主:
附上图 请各位师傅帮忙一下

网友J:
这样的表述,唉。都听到巨响了,一切都在空谈

楼主:
请各位师傅帮小弟看看这板怎么回事 会一上电就有爆的响声呢   再次上电后就只有电源主板指示灯亮了 CPU主板  面板都没反映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想问下,  电源输出电压和母线电压  我可以这样测吗?(首先现在通电 测量三相整流桥的  +   - 极 )这样吗?

楼主:
测母线电压  我可以直接在电源主板上写着P N 那里测量出来吗?

网友C:
奉却楼主,,如果机子是自己的,,,随便折腾!如果是送过来修的 。你还是算了吧 !越修毛病越大,多看看书在上吧 !

网友K:
看图说明模块应该已坏,查驱动有没问题。

网友L:
没接触过,换个吧

网友M:
建议楼主还是送专业变频器维修人员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们现在把所有的IC 和 稳压管 驱动光耦换掉看明天有没有问题

楼主:
本人经检查  发现现在是驱动电路那3844不起震荡呢   各位有何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