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3):
今进行定量给料机的调试,标定完后,中控给定一个每小时30吨,结果报一次故障复位后就变成28吨,将进机柜线缆屏蔽层接地后,恢复正常。

网友A:
干扰问题,一点被解决,当事人总是感觉很惬意。这点大家都有共同的感受。

其实,如果把安装布线一开始就做到位,做规范,调试的问题就是工作量了,不会发生问题。这个应该是根本。也就是说,规范的做好安装布线的基础工作,是系统可靠性的一个环节;一部分。非常重要。

网友B:
中控给信号,现场接受不是这个信号?
还是现场的信号传到控制柜与现场的信号不一致。
屏蔽层接地是最起码的知识,可是现场很多控制柜就是没有接地,而且根本就没有接地桩。

网友C:
    不接地或接地点不对,都可能产生不容忽视的干扰.

网友D:
干扰的问题真的狠有头痛。

网友E:
最怕这种软性故障

楼主:
一旦投料运行,给料秤的变频电机会不会对给定与反馈等信号造成干扰,还是有些担心啊!

楼主:
据说给料秤柜子这边给定信号没加隔离变送器,只有反馈信号加了隔离变送器。这样做是不是不妥?

网友F:
就怕不稳定,有时挺好,有时不准.

网友G:
接地的问题很重要,而有些人就忽视接地的事。

网友H:
2T屏蔽掉了。呵呵

网友I:
楼主用的什么表啊,还是PLC的?

网友J:
电磁干扰真的很棘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