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3):
各位大师:对于信号的干扰都有什么好办法处理啊?有什么特殊的办法解决呢?

网友A:
隔离,屏蔽及合理的接地。

网友B:
强弱电分开,加屏蔽隔离,有效接地。

网友C:
先找问题点,干扰从何而来?找到方向了,再做处理,效果最佳。

第一,辐射干扰,就是有干扰源向空间发射较强的电磁干扰,这类干扰源,以可控硅整流逆变、大功率开关电源、大型PWM开关器件(包括晶体管和IGBT)、变频器或整流回馈单元等等。解决这类的问题,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抑制和屏蔽干扰源,另一方面,对易受干扰的信号传输线或电路屏蔽和接地。

第二,传导干扰,就是干扰源是通过信号线传进电路的,这个就是隔离或加滤波器阻止和消弱。

干扰问题,是一个活的故障现象,完全取决于现场的环境、状态、条件。没有什么共性解决方案,只有通用的原则。

有些网友处理干扰说,我接地,好了,干扰消除;又有网友说,我接地干扰严重,把地线拆了,好了,干扰没。哈哈...,这是为什么呢?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当事人清。别人只能是似是而非了。

网友D:
屏蔽接地

网友E:
记得论坛里有人说过,原话忘了,大致意思是现在解决干扰就是拿根地线去试,接哪没干扰了就是接好了

网友F:
5#说的不全对,还要看接地点。

网友G:
1.消除干扰源
2.采取抗干扰措施(屏蔽干扰信号、滤波等措施)

楼主:
谢谢3楼的老师!!!

网友H:
对于干扰我们普遍两种方法。
一是远离,越远愈好,惹不起咱就躲。
二是屏蔽,实在躲不了,咱就把自己包裹起来,你进不来,咱就不害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