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21和10有什么区别,21怎样写入DX软件?急急

楼主(2014-11-23):
(无正文)

网友A:
10是跳转吧,21好像是复位了;
写入方法不清楚,现没有安装该编程软件。

网友B:
21是转换条件,10是返回。

网友C:
仔细看看编程手册,没有去百度文库下!

网友D:
21和10都是表示状态流程的继电器s21,s10。

网友E:
编程手册把它吃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