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接点压力表

楼主(2014-11-23):
压力表带有高低限报警功能就是电接点压力表。

网友A:
你这种还是抗震型的,只不过没有看到高低压调接部分,难道是固定的?

网友B:
到了1.2就报警?

网友C:
楼主你这个是电阻式远传压力表吧。
有震动的环境用带阻尼的才稳定。

网友D:
图片上的压力表不是电接点压力表,

网友E:
貌似在泵头上

网友F:
不管图发的对否,但这压力表的安装不太正规,一是没有根部阀门,不便于维修时拆卸,想检查下仪表的零位都做不了;二是没用活接头,不便于调整仪表的方向。

网友G:
在这个表盘面,压力的报警上下限是多少?

网友H:
表上写的很清楚,远传压力表,是3跟线的远传压力表,如果是电接点压力表,前面会有3个指针的。

网友I:
我们厂也用电接点压力表,好像稳定性不好

网友J:
同意6楼和8楼意见,多问多看看就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额。
上图上的匆忙,既然上错了。
这种远传压力表是报警输出还是电流输出还真的没有细看,找个时间去研究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多谢朋友的建议。
这个安装不规范,属于撬装设备,刚开始来的时候拍了一张图,属于间歇性的生产设备,订单式的装置,所以更换维修表时停止设备后进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
上图上的匆忙,既然上错了。
这种远传压力表是报警输出还是电流输出还真的没有细看,找个时间去研究一下。
不接仪表,光量表的三条线就是一个电位器,可调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C:
若是电阻式远传也因有个调零、满度旋钮吧,还是设置在里面,改天看看去。

网友K:
不是点接点压力表。==有空发个电接点压力表图图。

网友L:
 这个是无源触点的 ?

网友M:
电接点应该是可以调上下限的 不可能调的可能不是电接点 也可能是远传压力表 它输出的是电阻信号 可以接仪表

网友N:
装那个位置根本就不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K:
好的,从电脑里面找个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