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键盘

楼主(2014-11-23):
这种键盘是否是工业键盘。

网友A:
第一次见

网友B:
是专用数字键盘。

网友C:
这个不能说是专业的工业键盘
只能说是专用数字键盘

网友D:
好多地方都见过,防止操作人员用键盘玩。

网友E:
专用键盘不是工业键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开始用的时候工艺人员有抵触心理,常常把数字键上锁后,然后打电话找仪表说键盘不能用了,就是把键盘上的的数字锁键按一下就可以了,每个班都说了好多遍,但还是找,现在两年后找的少了。

网友F:
这个不能算工业级的!

网友G:
就一数字键盘。电脑键盘管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系统设置上直接没有大键盘,就这么点小玩意,看着很不高大上。

网友H:
普通数字键盘。

网友I:
就是一个数字键盘啊

网友J: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的

网友K:
普通的数字键盘啊

网友L:
貌似这个在会计方面还是比较多的吧

网友M:
不算是工业键盘,连普通电脑键盘都比不上

网友N:
就是一块数字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