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控制柜稳压电源

楼主(2014-11-23):
一个控制柜的稳压直流电源,看着不错额样子。

网友A:
看着档次很高,应该质量不错。

网友B:
是不错!
看着上档次

网友C:
这种质量要更好一些。

网友D:
好像是魏德米勒,高大上

网友E:
不错!美德米勒的,接线端子也做得很好

网友F:
跟明纬的差不多!!这么大功率的电源,机器应该也不小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一套DCS系统控制柜的电源,每个控制柜中都有如此配置,主要用于变送器安全栅的供电。

网友G:
关键的供电都是这种电源!带各种保护!皮实耐用故障率低!

网友H:
看来这个宝贝不错呀!

网友I:
看起来确实高大上啊

网友J:
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K:
如果把输入线颜色和输出线颜色换一下就完美了。

网友L:
外观不错,不知道里面怎么样,多少钱呀,看过一个医用电源1万多,里面做工确实棒呀

网友M:
回复 楼主:
你们单位好有钱

网友N:
进口货啊

网友O:
确实挺不错的呀

网友P:
   这个稳压直流电源确实好啊,上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