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3):
这是不知什么牌的变频给大客户定制的一款专用机。换件外套,不作任何标识,估计是好忽悠。内部有二个开关电源,拆开检查其中一块电源故障,小电容下面烧焦穿孔,真有点不好理解,怎么有如此强烈的高温。清除驳接更换损坏件后上电有打嗝现象,检查无短路理象,从打嗝频率推断故障应在初级。
经查7815损坏,这个7815用于辅助供电绕组整流后的稳压,一般电路无此稳压环节。更换后还是打嗝,查反馈电压来源时难于想象的事发生了,如下电路所示,KA1未接通前该电源的反馈是断开的,即无反馈!可能电路上有过压保护环节,所以不至烧毁。所以这次的打嗝是另一种故障形式,只是表现与前次打嗝相同罢了。
短接KA1后打嗝消失,查电压输出正常,一量开关管的G极波形又惊呆了,乱七八糟的非正常驱动波形,查看输出后发现滤波电容巨大2000多UF,且完全开路,加一几百欧电阻接于电容二端一切完全正常。
关于这个电路上7815的个人理解:绝大多数开关电源无此元件,为什么这块板要有呢?因为输出是四个24V强力风扇,一个直流接触器(双线圈),负载较大,特别是接触器通电瞬间,而辅助绕组的电压不是恒定的,会随负载的加重而升高,大概是基于抑制电源电压的过份偏高吧。而加了这一元件后会造成起振困难,所以上电时会听到电源打一声嗝然后才正常工作。

网友A:
开关电源上的元件过热说明设计上不合理,造成故障频发。

网友B:
确实无法想象当初设计的那个人的想法

网友C:
确实很特别啊

网友D:
好帖!操作精华帖时,显示“操作无变化”,加精失效。不知为何。

楼主:
设计者前无古人的思路也许有其某种道理,常规思路是这块板得电后3秒左右通过小继电器控制主回路的充电接触器闭合。这种接触器是直流双线圈,可能设计者又考虑到这样的话小继电器电流负载过大不耐用。于是得电三秒后通过主板信号控制KA1的闭合才使这块板开始工作,于是控制接触器变成了无触点的控制方式。
经查找这块板上的标志为四方变频器

网友E:
楼主分析的很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