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最近电压高烧变频器

楼主(2014-11-23):
指针表测得电压三相为420多,数显电度表有显示244.7V电压,2个变频器报过压,一个15KW变频器上电炸模块当场报OU(过压),另一个7.5KW变频器炸压敏电阻。这种事情供电部门该不该陪?

网友A:
小区供电电压过高造成电气损坏,应该赔偿。

网友B:
保留证据可以去追责

网友C:
我这也是240 还没坏过一个。。。 很多变频器在网

网友D:
上下百分之七都行的。超过要找电力局。

网友E:
找供电站调一下吧,电压太高了,如果用电低峰时电压更高。

网友F:
我这边也是240 也正常啊

网友G:
与变频器的技术性能有关

网友H:
应该是变频器质量不过关,工厂晚上电压也有这么高也没见烧变频器。找供电局估计没人会理你。

网友G:
变频器达不到更宽范围电压的要求,应该在使用说明书的技术规格上会有说明

网友I:
420V就炸模块感觉是机器问题吧

网友J:
这个电压应该没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