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3):
IC型号后缀不同带来的纠结

  有外地友人寄来直流电机调速控制板,想让我帮修一下(以为我有多少厉害呢)。这不,一个简单的双运放电路LM358的代换,就把我忙乎的不轻。说来话长,出乎意料处甚多,集成电路的代换,这里面水也深着呢。
   慢慢说。
   LM358,塑封双插(贴片的先不管它),8引脚元件。常见型号后缀有两种,如LM358P、LM358N。百度了一下,像这种解答:“P为单列直插型塑封器件;N为双列直插塑封器件。因为国内有数个仿造厂家,有时将双列直插器件,也标注为LM358P(正确标识应为LM358N)”,感觉比较靠谱。一般的看法,当然也是我的看法是,二者的内部电路结构是一样,如果同属8脚IC,其引脚功能也会完全一样,直接代换应该是确定无疑的了。
LM358应用电路如上图所示,图中3片LM385N的标注序号为5*、6*、7*,六路比较器/移相脉冲传输电路一模一样,可以互镜,所以检测其工作点尤其便利。
   正、负12V供电电源下,测6*、7*输出端均为-11V左右,但5*的输出端1、7脚均为正的10V左右,检查其外围电路无有异常,就跑了一趟电子元件市场,买了数片LM358P,回来换上,一测,还是一样,5*电路的两个输出端,其静态电压还是与6*、7*输出状态相反!
   定下心来,反复检查其外围电路,没有问题,并且该六路比较器的同相、反相输入端静态电压都是一样的,问题还是出在新换LM358P上。许是标注P、N后缀不同的元件,其内部电路结构真的不同。是所换芯片与原件不符的原因,没别的答案。
  又打电话问了电子元件市场的人,只有一处,有LM358N,没办法,又跑了一趟电子市场,购得LM358N,换上一测,又楞了:还是输出正电压。与另两路的输出还是相反。
   这下无解了,型号是一样的芯片,外围电路是一样的,但输出电压正好相反。显然所购的LM358N与原件LM358N,是有差异的!
   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想,将所购LM358N,与原6*芯片互换,测量结果印证了我的猜想,原芯片输出为负压,新购芯片,虽型号一样,但输出为正压!
   一个简单的双运放器件,竟在修复过程中,出现了如此多的弯弯绕。嗨,嘛事都有啊。
  想购到如原芯片(早期产品吧)估计是比较困难了,许是后期产品,在内部输入电路有了改进吧?再或者,不同厂家的产品,其内部结构有所差异;国内、国外的产品也有所差异。这给维修当中器件的代换,真是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啊。
   再度静下心来,定下心来,从上图本电路出发,分析一下5*元件换新件后,电路能否正常工作吧,如果能正常工作,也算完成维修任务了。电路是个比较器结构,传输的是脉冲信号,输出端为正时,输出脉冲信号有效。假定在动态输入信号有效控制情况下,输出状态还是受控的,则脉冲信号还能正常传输。对该电路而言,若六路输出端在上是期间,同时为正电平,相当了馈送了一个(冲击性)脉冲信号,负载电机也许会微动一下。其后的运转与否,仍旧取决于启、停信号;若仅有两路(比如仅换掉了5*芯片)输出端为正电平,则上电期间,该两路冲击信号的馈出(其它四路信号为零),因主电路晶闸管尚无电流回路,则不会使电机误动。电路能正常工作,也许并没有问题。
   修过的板子,已经发出去了。到底能用否,只有等待反馈信息了。
   其中修复过程中,因IC型号不同带给我的纠结,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下,也望知者,能解我的困惑。

旷野之雪
2014-11-23

网友A:
   记得那时修一个收录机没修好(收音部分),邮购了同样型号的一个IC;后来请同事维修,修好后告诉我说,那个新购的IC不能用,性能有区别。
   还有,那时看朋友调试电路板时,针对那个具体的电路,普通的数字IC,国内与国外产的有区别。

网友B:
买到高仿的器件了。

网友C:
咸工你好。。请问你手中可否有富士G11变频器的电源板。,。我板上烧了两个小电阻,不确定阻值,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5375

网友D:
咸老师讲的很详细,虽然在工作中还没遇到,但会想到,谢谢分享。

网友E:
谢谢咸工来分享啊

网友F:
查过,安森美的PDIP-8封装标注N,TI的PDIP-8封装标注P

网友G:
顶一下咸工表情,你的帖子都是图文并茂的。

网友H:
六路触发脉冲的移相范围决定了各自可控硅的导通角,脉冲的触发角范围是靠运放输出的电压范围决定的,当然他的电压极性如果反了,那么它负责触发的可控硅将无法导通,输出将是5个波头,缺一个。

网友I:
这个还真没注意过啊啊 谢谢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手头无此机型,看一下是与什么电路有联系的,或接在振荡芯片哪个脚的,起什么作用的?
由此可搜索相关资料(如芯片资料)找到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六路触发脉冲的移相范围决定了各自可控硅的导通角,脉冲的触发角范围是靠运放输出的电压范围决定的,当然他的电压极性如果反了,那么它负责触发的可控硅将无法导通,输出将是5个波头,缺一个。
最担心的是这个可能啊。

网友J:
是不是原来的LM358厂家故意把管教做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原来的LM358厂家故意把管教做反了
你想到是两个输入脚做反?这也是无解之一解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开关电源芯片是松下AN8026,开关管在IPM模块内部,太贵了不敢轻易尝试。烧毁的两只电阻相当于图中的R5,R6.

楼主:
一个为栅极电阻,一为电流采样时间常数电阻,楼主可参照图中数值试修复。实际电路应该与此相差不大。即有所差异,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这两只电阻坏掉的原因,是开关管先行击穿,引入高电压所致。当然模块也会一块坏掉。
该电路外围元件较少,细心检查一下,修复应该不难。

网友K:
咸老师能否告知你的QQ或微信呀?

楼主:
引用 网友K:
咸老师能否告知你的QQ或微信呀?
qq 907292112

网友L: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咸老师能否告知你的QQ或微信呀?
qq 907292112

网友M:
咸工您没换LM358之前它输出正电压,更换之后还是输出正电压,是不是原来的LM358没用坏呢?

网友N:
谢谢楼主的分享,又张知识了。

网友O(2015-01-19):
感谢咸工分享,我上次遇到LF412P和LF412N就混用了,也是用来才知道的,后缀P和N的运放真的好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