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3):
加压油站油温4~20mA信号送进我pLc,然后在触摸屏上显示油温当前值,现油箱油温实际值为30.1摄氏度,拆下送进PLC柜此2根信号线测有8.85 mA,8.5V。而一旦接上此2线中1恨,串进电流表测出4.43mA,看来问题出在PLC柜子,可从哪查起呢?

网友A:
PLC用的模块?你的设置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测量一下仪表信号的电源电压是否为24V,电流回路是否连接良好。

网友C:
信号带载能力不行?加个隔离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号带载能力不行?加个隔离器试试
明天加一个隔离变送器试试

楼主:
偶然想起是否信号极性搞反,果然两棵线调换再接上去,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