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了,帮我解释下这个齿轮比公式怎么算的。谢谢了

楼主(2014-11-23):
我不懂数学这个公式是怎么算的,是加还是减除,我都不知道。麻烦帮我解读下上面这个公式,从那个开始算,一个一个帮我算下,麻烦各位了书读得少。真心感谢了。

楼主:
麻烦解说下啊,公式我不知道怎么算,

网友A:
就是简单的分式运算,就是:首先用4C除以L得到的值,用此值再乘上ZM除以ZD的结果,如此类推,再乘上δ除以I的结果,再乘上CD除以CR的结果,最后再乘上S的值就是电子齿轮比S 。
【方案】
图尔克前体软管连接的识别

网友A:
最后再乘上S的值就是电子齿轮比
S
,红色的S应为G .
【方案】
倍福 | 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助力优化电动机制造过程中的浸渍系统

楼主:
能再问下吗?最后是得出G的值,但是再怎么分算为齿轮比的分子跟分母呢

网友B:
最后G的值是分数,所以就会有分子跟分母;
如果是整数,分母为1;
【方案】
华北工控智能门禁系统硬件方案,支持人脸识别+测温+健康码查验

网友C:
把已知的数据代进去,通过上面的公式计算出来未知数就行了。
【方案】
超紧凑设计,高计算能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再问下吗?最后是得出G的值,但是再怎么分算为齿轮比的分子跟分母呢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算的,算出的值是分式肯定能算出来,设想50分之一是0.02,那0.341又是几分之几?
你把数告诉我,我给你算出分式你看如何?QQ:1090102203
【方案】
引领行业新应用,助力实现碳中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