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

楼主(2014-11-23):
各位大神,电流25A可以用接触器2510型号的吗,

网友A:
有点勉强,最好用3210。

网友B:
不光电流还要根据负载的工作电压选

网友C:
楼主电流25A , 是电机?  还是其他电器?电流分额定电流与启动电流、工作电流。如电机选择就要考虑启动电流。还要看接触器是否平凡启动等因素。楼主表述不太清。25A建议你选择大点的为好。

网友D:
         电流25A,是额定电流还是什么?负载是电机还是电加热器?

网友E:
不管是什么设备,你额定是25A,都不能选2510这个规格,肯定要再大一些!

网友E:
有时候就叫宁枉勿纵!宁可选大了,也不能选小了!
跟我们公司一样,做配电箱的时候如果你选小了,那这个配电箱就废了,领导就会扣你工资,如果选大了,领导顶多说你不注意节约!

网友F:
交流接触器的选用,应根据负荷的类型和工作参数合理选用。具体分为以下步骤:
1.选择接触器的类型
交流接触器按负荷种类一般分为一类、二类、三类和四类,分别记为AC1 、AC2 、AC3和AC4 。一类交流接触器对应的控制对象是无感或微感负荷,如白炽灯、电阻炉等;二类交流接触器用于绕线式异步电动机的起动和停止;三类交流接触器的典型用途是鼠笼型异步电动机的运转和运行中分断;四类交流接触器用于笼型异步电动机的起动、反接制动、反转和点动。
2.选择接触器的额定参数
根据被控对象和工作参数如电压、电流、功率、频率及工作制等确定接触器的额定参数。
1)接触器的线圈电压,一般应低一些为好,这样对接触器的绝缘要求可以降低,使用时也较安全。但为了方便和减少设备,常按实际电网电压选取。
2)电动机的操作频率不高,如压缩机、水泵、风机、空调、冲床等,接触器额定电流大于负荷额定电流即可。接触器类型可选用CJl0、CJ20等。
3)对重任务型电机,如机床主电机、升降设备、绞盘、破碎机等,其平均操作频率超过100次/min,运行于起动、点动、正反向制动、反接制动等状态,可选用CJl0Z、CJl2型的接触器。为了保证电寿命,可使接触器降容使用。选用时,接触器额定电流大于电机额定电流。
4)对特重任务电机,如印刷机、镗床等,操作频率很高,可达600~12000次/h,经常运行于起动、反接制动、反向等状态,接触器大致可按电寿命及起动电流选用,接触器型号选CJl0Z、CJl2等。
5)交流回路中的电容器投入电网或从电网中切除时,接触器选择应考虑电容器的合闸冲击电流。一般地,接触器的额定电流可按电容器的额定电流的1.5倍选取,型号选CJ10、CJ20等。
6)用接触器对变压器进行控制时,应考虑浪涌电流的大小。例如交流电弧焊机、电阻焊机等,一般可按变压器额定电流的2倍选取接触器,型号选CJl0、CJ20等。
7)对于电热设备,如电阻炉、电热器等,负荷的冷态电阻较小,因此起动电流相应要大一些。选用接触器时可不用考虑(起动电流),直接按负荷额定电流选取。型号可选用CJl0、CJ20等。
8)由于气体放电灯起动电流大、起动时间长,对于照明设备的控制,可按额定电流1.1~1.4倍选取交流接触器,型号可选CJl0、CJ20等。
9)接触器额定电流是指接触器在长期工作下的最大允许电流,持续时间≤8h,且安装于敞开的控制板上,如果冷却条件较差,选用接触器时,接触器的额定电流按负荷额定电流的110%~120%选取。对于长时间工作的电机,由于其氧化膜没有机会得到清除,使接触电阻增大,导致触点发热超过允许温升。实际选用时,可将接触器的额定电流减小30%使用。
4、接触器的串并联使用
   有许多用电设备是单相负载,因此,可将多极接触器的几个极并联使用。如电阻炉、电焊变压器等。当用几个极并联起来使用时,可以选用较小容量的接触器。但必须注意,并联后接触器的约定发热电流并不完全与并联的极数成正比。这是由于积极动、静触头回路的电阻值不一定完全相等,以致使流过积极的电流不是平均分配。所以,两析并联后电流只可增加到1.8倍,三极并联后,电流只可增加到2~2.4倍。
   另外,需要指出,由于并联后的各极触头不可能同时接通和断开,因此,不能提高接通和分断能力。
   有时,可将接触器的几个极串联起来使用,由于触头断口的增多可以将电弧分割成许多段,提高了灭弧能力,加速电弧的熄灭。所以几个极串联后可以提高其工作电压,但不能超过接触器的额定绝缘电压。串联后的接触器的约定发热电流和额定工作电流不会改变。
5、电源频率的影响
   对于主电路而言,频率的变化影响集肤效应,频率高时集肤效应增大,对大多数的产品来说50赫与60赫对导电回路的温升影响不是很大。但对于吸引线圈而言就需要予以注意,50赫设计的吸引线圈用于60赫时电磁线的磁通将减少,吸力也将有所减少,是否能用要看其设计的裕度。一般情况下,用户最好按其标定值使用,订货时按使用的操作电源频率订货。
6、操作频率的影响
   接触器每小时操作循环数对触头的烧损影响很大,选用时应予以注意,接触器的技术参数中给出了适用的操作频率。当用电设备的实际操作频率高于给定数值时,接触器必需降容使用。

网友G:
若是电动机,还要考虑电动机的工作制,以及负载情况等。

网友H:
选大点总归没错的。现在的质量担心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交流接触器的选用,应根据负荷的类型和工作参数合理选用。具体分为以下步骤:
1.选择接触器的类型
交流接触器按负荷种类一般分为一类、二类、三类和四类,分别记为AC1 、AC2 、AC3和AC4 。一类交流接触器对应的控制对象是无感或微感负荷,如白炽灯、电阻炉等;二类交流接触器用于绕线式异步电动机的起动和停止;三类交流接触器的典型用途是鼠笼型异步电动机的运转和运行中分断;四类交流接触器用于笼型异步电动机的起动、反接制动、反转和点动。
2.选择接触器的额定参数
根据被控对象和工作参数如电压、电流、功率、频率及工作制等确定接触器的额定参数。
1)接触器的线圈电压,一般应低一些为好,这样对接触器的绝缘要求可以降低,使用时也较安全。但为了方便和减少设备,常按实际电网电压选取。
2)电动机的操作频率不高,如压缩机、水泵、风机、空调、冲床等,接触器额定电流大于负荷额定电流即可。接触器类型可选用CJl0、CJ20等。
3)对重任务型电机,如机床主电机、升降设备、绞盘、破碎机等,其平均操作频率超过100次/min,运行于起动、点动、正反向制动、反接制动等状态,可选用CJl0Z、CJl2型的接触器。为了保证电寿命,可使接触器降容使用。选用时,接触器额定电流大于电机额定电流。
4)对特重任务电机,如印刷机、镗床等,操作频率很高,可达600~12000次/h,经常运行于起动、反接制动、反向等状态,接触器大致可按电寿命及起动电流选用,接触器型号选CJl0Z、CJl2等。
5)交流回路中的电容器投入电网或从电网中切除时,接触器选择应考虑电容器的合闸冲击电流。一般地,接触器的额定电流可按电容器的额定电流的1.5倍选取,型号选CJ10、CJ20等。
6)用接触器对变压器进行控制时,应考虑浪涌电流的大小。例如交流电弧焊机、电阻焊机等,一般可按变压器额定电流的2倍选取接触器,型号选CJl0、CJ20等。
7)对于电热设备,如电阻炉、电热器等,负荷的冷态电阻较小,因此起动电流相应要大一些。选用接触器时可不用考虑(起动电流),直接按负荷额定电流选取。型号可选用CJl0、CJ20等。
8)由于气体放电灯起动电流大、起动时间长,对于照明设备的控制,可按额定电流1.1~1.4倍选取交流接触器,型号可选CJl0、CJ20等。
9)接触器额定电流是指接触器在长期工作下的最大允许电流,持续时间≤8h,且安装于敞开的控制板上,如果冷却条件较差,选用接触器时,接触器的额定电流按负荷额定电流的110%~120%选取。对于长时间工作的电机,由于其氧化膜没有机会得到清除,使接触电阻增大,导致触点发热超过允许温升。实际选用时,可将接触器的额定电流减小30%使用。
4、接触器的串并联使用
   有许多用电设备是单相负载,因此,可将多极接触器的几个极并联使用。如电阻炉、电焊变压器等。当用几个极并联起来使用时,可以选用较小容量的接触器。但必须注意,并联后接触器的约定发热电流并不完全与并联的极数成正比。这是由于积极动、静触头回路的电阻值不一定完全相等,以致使流过积极的电流不是平均分配。所以,两析并联后电流只可增加到1.8倍,三极并联后,电流只可增加到2~2.4倍。
   另外,需要指出,由于并联后的各极触头不可能同时接通和断开,因此,不能提高接通和分断能力。
   有时,可将接触器的几个极串联起来使用,由于触头断口的增多可以将电弧分割成许多段,提高了灭弧能力,加速电弧的熄灭。所以几个极串联后可以提高其工作电压,但不能超过接触器的额定绝缘电压。串联后的接触器的约定发热电流和额定工作电流不会改变。
5、电源频率的影响
   对于主电路而言,频率的变化影响集肤效应,频率高时集肤效应增大,对大多数的产品来说50赫与60赫对导电回路的温升影响不是很大。但对于吸引线圈而言就需要予以注意,50赫设计的吸引线圈用于60赫时电磁线的磁通将减少,吸力也将有所减少,是否能用要看其设计的裕度。一般情况下,用户最好按其标定值使用,订货时按使用的操作电源频率订货。
6、操作频率的影响
   接触器每小时操作循环数对触头的烧损影响很大,选用时应予以注意,接触器的技术参数中给出了适用的操作频率。当用电设备的实际操作频率高于给定数值时,接触器必需降容使用。

行家啊,解释的这么详细,楼主的25A是额定电流吗?我个人的习惯50A以下的都乘2.5,你这个应该是62.5,用60A的就可以。

网友J:
至少应该是3210的。

网友K:
给出的条件不足,不过最好加大一级。

网友L:
选择3210比较好些。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心里有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单相电机,更换3210的心里放心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工作电流,现在已经明白了。谢谢大神

网友C:
回复 楼主:
呵呵 、我不是神 是人,只不过告诉你如何根据负载容量正确计算选择电器元件的规格大小。

网友M:
7楼说的很全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单相电机,更换3210的心里放心
    3KW的单相电机吗?电压多少啊?
    220V 1ph 2.2KW的单相电机,我用的接触器1810。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恩,知道了
知道什么了?

网友N:
为了长期稳定工作,应该选择大一等级的接触器。

网友O:
3210差不多够用

网友P:
经实测20a的加热板。用22A的接触器。管不了1个星期。。。。

网友Q:
必须选用大一个等级的

网友R:
既然厂家标明能承受25A电流,应该没问题,但是长久可靠的使用还是应该选大一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