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3):
   我国标准规定,用交替的绿、黄双色线作为安全用的接地线的颜色,这与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对保护接地线颜色的规定是一致的。
   除绿、黄双色线外,我国在上述标准颁布以前生产的低压用电设备,以黑色线作为保护接地线,仍在使用的这类接地线为数不少,维修中应加以注意。此外,国外低压用电设备接地线的颜色也不统一,有用绿色线作为保护接地线的,例如日本的NEC标准、美国的UL标准、英国的BS标准等。我国出口的部分低压用电设备也用绿色线作为保护接地线。因此,当低压用电设备的电源线需要装接插头时,应查明哪一根芯线接设备外壳,并将该芯线接三脚插头的接地插脚,以免由于接地线的颜色不同而接错,导致发生触电事故。

网友A:
有道理,提前用表量一下就好了

网友B:
      用表量一下,必须确认,以免发生意外。

网友C:
电气工作者是受过专门训练的,接线前后会检查是否正确合理。

网友D:
一切都应该按照标准来才不容易出错。

网友E:
各个国家的标准不一样

网友F:
这个就怕遇上不按规矩出牌的

网友G:
还是先确认一下,我见过的以前用过的刀闸进线从下边进,这样很危险的,大多数的人都按规定来,一个人不安规定,这样后边的人不知道就容易出事故,所以还是安全第一.

网友H:
检修的话还是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比较好!

网友I:
标准的不通用,工作人员也不一样,还是向各位老师说的那样,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比较稳妥!

网友J:
二楼正解....................
超越自己

网友K:
检修前先用测量准没错。

网友L:
        楼主说的太复杂,我国采用的是三相四线制,老产品一般线都采用红、黄、绿、黑色,一般黑色是保护接地色,新产品都采用红、黄、绿、黄绿色(接地),蓝为零线。作为专业电工在维修过程中要用万用表检测下为安全。

网友M:
国标接地线就是黄绿相间的,国外的接地线的颜色不清楚。

网友N:
接线之前肯定要检查的。

网友O:
接地普遍采用黄绿线

网友K:
先测量准没错。

网友P:
尼玛 我厂前年招一电工就是完全不拿表来量下,也不开柜子看下,直接接上去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刚新进一台新设备,我在其他地方抢修,领导觉得新来的接根线应该没问题吧

结果他那家伙也不拿表量,直接按黄绿红蓝  R S T N接上,一送电直接冒烟跳闸。

我过去的时候,还在那不停说自己没接错,尼玛,我说没接错怎么会冒烟。

老子柜子打开一看,220V变压器烧了。绿色是零线,结果那家伙还来句,说厂家线接得不专业。我擦,

人家不专业那你也专业一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