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编码器的A+ ,A-,B+,B-,Z+,Z- 到底是什么意思(20141125)

楼主(2014-11-23):
各位大师,大家好!我原来只是一名小电工,对技术性胡问题有点糊涂!我们厂生产的一设备,用安川H1000变频器接受伺服电机编码器信号的,编码器的A+ ,A-,B+,B-,Z+,Z-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有A相,B相脉冲信号,z相是电机转一周发出一个脉冲信号,
而我接线的时候,我在电机上编码器线连接的是,A ,B和两根电源线,在变频器上连接的是A-,B-和两电源,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不是A B 和A B连接,而是A B和A- B-连接的,我有点搞不明白,望高手指点一二,当然,我也可以去请教厂里的工程师,但我希望先得到大家的答案,再去和工程师比较一下

网友A:
这是差分输出的,所以A B Z每相都分+ —

网友B:
建议楼主先去搞明白集电极开路输出、推挽输出和差分输出的含义!一切就都明白了!

网友A:
A B Z输出的一般是集电极开路;
A+ A- B+ B-则是差分输出;
你变频器上PG卡如果是接收差分信号,那么你就需要配差分输出的编码器;

网友C:
    重点理解:差分输出的含义。

网友D:
一:增量脉冲信号A和B为正交的(相位差90度)的两组信号输出,Z为每圈一个的零位脉冲信号。一般普通的编码器为A、B、Z三个通道信号输出。

二:增量编码器输出为A+ ,A-,B+,B-,Z+,Z- 的,表明除了A、B、Z三通道以外,还有其反相信号,A-是A+的反相,也就是当A+为高电平的时候,A-即为低电平;当A+为低电平的时候,A-即为高电平,也就是A-与A+是0和1的互反,其余B信号,Z信号也一样。

三:增量编码器输出为A+ ,A-,B+,B-,Z+,Z- 的物理硬件接口有几种,一种是5V差分长线驱动输出(TTL),第二种是5--24V RS422对称输出,第三种是10--30V推挽式(HTL)含反相输出。

而最近国际上编码器厂家已经将上述的第二种与第三种合并兼容的接口形式出现,成为5--30V全兼容6通道的HTL-G6输出,包含短路保护反接保护的,这样的输出接口可以兼容目前几乎所有PLC和变频器的编码器输入接口,其兼容替换原来的PNP、NPN、电压输出、推挽输出和差分输出,同时因为是5--30V宽范围含保护而不易烧坏,因为含反相信号不易被干扰,信号电缆远传可达200米。例如德国Sick最新的DBS60就是这个接口,还有上海精浦的GI58N和GI40增量编码器就是这个接口。

网友D:
我一直建议变频器应该用增量编码器输出为A+ ,A-,B+,B-,Z+,Z- 的信号,也就是有反相信号的,这种信号是对于防止变频器干扰最有效的,但是不是5V差分信号,而是10-24V推挽式信号含反相(HTL-6),5V差分尽管也是含反相的,但是电压偏低,一方面信号强度较低,电缆上有衰减,另一方面也是电压阈值低,对于电机启动的过冲电压耦合或易烧坏接口。事实上国际上著名的变频器厂家ABB最初推进中国市场的就是这种10-30V推挽式含反相的信号,并且在我过去做过的港口机械(振华港机)上是必须指定只能用这个接口的,包括现在振华出口项目都还是指定用这个接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重点理解:差分输出的含义。
差分概念其实有两个,一个是物理上差分,就是信号在接收前物理上的互为正反的电流流向,5V差分长线驱动就是这种,这种差分A+,A-必须都接好,不然没有信号回路了;而另一个是信号的数学处理的差分,就是在信号的接受后的数学处理上的差分,而在物理上并无强求都要接反相信号,A-,B-,Z-可以不接只用三路,那么接受处理上也没有数学上差分了,但是确实三路也能用。国内日系变频器或日系编码器就此“偷工减料”将集电极开路输出的三通道编码器也接上去,也能用了。所谓的直接三根线也能用的“技术帖子”这个论坛也能看到,被日系产品销售给忽悠了。确实能用,但不是原设计的对于变频干扰有效屏蔽的6通道含反相那样的效果。

网友D:
好吧,回到楼主的题目上:
1,根据你的描述,你的变频器接口是10--30V推挽式含反相的接口(是HTL-6,如果是5V差分的话,不能只接三根线工作);
2,你的编码器只是三通道的ABZ,(可能是集电极开路),你接上变频器也只是用了三通道,因为我上面描述的,你的变频器“差分”是接受后的数学差分,只接三通道也是可以用的,但没有差分抗干扰效果(偷工减料)了,这不符合原设计,应该选用10-30V推挽式含反相6通道编码器,或者叫HTL-G6的信号输出编码器;
3,你的编码器AB接上了变频器的A-B-,因为是接了反相,编码器的旋转方向设定改了反转,也有可能你的编码器是NPN的,相位正好与HTL反的,所以接了变频器的反相。

其实很多人做了很久,都还是被日系变频器或编码器销售蒙蔽了,其实还不是 真懂 这个增量编码器输出A+ ,A-,B+,B-,Z+,Z- 的信号具体是怎么回事的。

网友E:
进来学习了。虽然有编码器输入也只是测测波形具体含义作用不清楚呀

网友F:
哈哈,讲得很好。编码器看似是一个常用的器件。但是道理多多。应该细致了解。才能用好它。

网友G:
学习了,长经验啊

网友A:
编码器使用差分还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完全取决于你的变频器上编码器反馈卡能接收什么样的信号;

网友D:
我了解的欧系变频器几乎没有用集电极开路编码器的,哪怕是三通道的都是推挽式三通道,因为集电极开路的都要注明NPN或PNP的,一般变频器都没有这样的注明。
而楼主提供的描述看,既不是集电极开路的(因为有反相信号接口),也不是5V差分的,(因为他只接AB也能工作),所以楼上版主说的是没有了解或明白楼主说的情况。

网友D:
关于集电极开路编码器也能接变频器三通道,也“一样能用”的问题,我打一个比方,你开车如果保险带不扣好,车一样能开起来,而且保险带真正起作用的也许对于这台车最好永远也用不上,那是不是从实用上来说也许保险带几乎是“没用”的呢?但是你去买车,没有保险带或者保险带品质很差的,但是车可以便宜一点的,你会不会买这台车呢?
集电极开路编码器对于变频器上的使用,抗干扰差(单相信号),启动时容易受冲击电压耦合而损坏(因为物理上是单边的),其实国外变频器开发厂家的设计是知道的,可就是到了国内,因为经济性或销售便于卖产品而改用了集电极开路信号编码器。
事实上我不认可变频器三通道接口是给集电极开路输出编码器的,除非它注明NPN或PNP,如果没注明应该是推挽式的接口。过去有些人推荐用集电极开路编码器连接是个错误的推荐,尽管“也一样能用”也是偷工减料的不太负责。

网友H:
编码器只知道使用,但是很难能真正的了解,了解太费事了。

网友I:
A+与 A-、 B+与 B- 、 Z+ 与 Z-之间相位相差90度,+号的超前-号90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I:
A+与 A-、 B+与 B- 、 Z+ 与 Z-之间相位相差90度,+号的超前-号90度。
这是哪个编码器样本资料上介绍的啊?或者是哪个老师教的啊?错了哦,改正:
“A+与 A-、 B+与 B- 、 Z+ 与 Z-之间相位各自相差180度”,A+,B+,A-,B-依次相差相位差90度(正转),一轮下来正好是360度相位角。A+与A-中间隔了B+,是2个90度相差=180度。反转正好相反。

网友J:
进来学习,还是没大明白,回去研究。

网友K:
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L:
我只能说编码器太深奥了

网友M:
涨知识了,谢谢各位坛友!

网友F:
是的,我如果把编码器用在变频器的速度反馈信号,一定选择推挽输出的,差分形式的。而且,编码器的信号电缆也要用专用的电缆,就是两两双绞的,带屏蔽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建议变频器应该用增量编码器输出为A+ ,A-,B+,B-,Z+,Z- 的信号,也就是有反相信号的,这种信号是对于防止变频器干扰最有效的,但是不是5V差分信号,而是10-24V推挽式信号含反相(HTL-6),5V差分尽管也是含反相的,但是电压偏低,一方面信号强度较低,电缆上有衰减,另一方面也是电压阈值低,对于电机启动的过冲电压耦合或易烧坏接口。事实上国际上著名的变频器厂家ABB最初推进中国市场的就是这种10-30V推挽式含反相的信号,并且在我过去做过的港口机械(振华港机)上是必须指定只能用这个接口的,包括现在振华出口项目都还是指定用这个接口。
赞成

网友O:
学习了。没有想到编码器还有这么大学问。

网友P: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师,大家好!我原来只是一名小电工,对技术性胡问题有点糊涂!我们厂生产的一设备,用安川H1000变频器接受伺服电机编码器信号的,编码器的A+ ,A-,B+,B-,Z+,Z-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有A相,B相脉冲信号,z相是电机转一周发出一个脉冲信号,
而我接线的时候,我在电机上编码器线连接的是,A ,B和两根电源线,在变频器上连接的是A-,B-和两电源,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不是A B 和A B连接,而是A B和A- B-连接的,我有点搞不明白,望高手指点一二,当然,我也可以去请教厂里的工程师,但我希望先得到大家的答案,再去和工程师比较一下
楼主对你的问题,有点疑问
1。确定安川H1000变频器接的是伺服电机?
2。“编码器的A+ ,A-,B+,B-,Z+,Z-”.......“我在电机上编码器线连接的是,A ,B和两根电源线” 编码器有A+ ,A-,B+,B-,Z+,Z-,吗?还是漏打+ -?
3。能提供电机编码器型号码?以便查资料。

不清楚你用的是PG-B3 还是PG-X3 ?
如果是B3,就没有什么A+ ,A-,B+,B-,Z+,Z-的问题
如果是X3,是要讨论一下了,只接A-,B-,如何构成回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