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3):
涡轮流量计测量精准度高低与脉冲信号压力大小有着直接的关系
涡轮流量计脉冲信号主要用于工业管道中蒸汽介质流体的流量测量,特点是压力损失小,量程范围大,精度高,在测量工况体积流量时几乎不受流体密度、压力、温度、粘度等参数的影响。无可动机械零件,因此可靠性高,维护量小。仪表参数能长期稳定。涡轮流量计脉冲信号采用压电应力式传感器,可靠性高,可在-20℃~+250℃的工作温度范围内工作。有模拟标准信号,也有数字脉冲信号输出,容易与计算机等数字系统配套使用,是一种比较先进、理想的流量仪表。 涡轮流量计的仪表系数与流量(或管道雷诺数)的关系。仪表系数可分为二段,即线性段和非线性段。线性段约为工作段的三分之二,其特性与传感器结构尺寸及流体粘性有关。在非线性段,特性受轴承摩擦力,流体粘性阻力影响较大。当流量低于传感器流量下限时,仪表系数随着流量迅速变化。压力损失与流量近似为平方关系。当流量超过流量上限时要注意防止空穴现象。结构相似的TUF特性曲线的形状是相似的,他仅在系统误差水平方面有所不同。
  传感器的仪表系数由流量校验装置校验得出,它完全不问传感器内部流体的流动机理,把传感器作为一个黑匣子,根据输入(流量)和输出(频率脉冲信号)确定其转换系数,它便于实际应用。但要注意,此转换系数(仪表系数)是有条件的,其校验条件是参考条件,如果使用时偏离此条件,系数将发生变化,所以通过以上可以总结出涡轮流量计脉冲信号压力损失越小,量程范围越大,精度越高。

网友A:
涡轮流量计是内部一个轮子旋转,然后坚持旋转轮子的脉冲数量来计算流量的,实施就是一个家用水表加上远传而已。
楼主说的没有可动部件,偶怀疑是涡街流量计

网友B:
没用过此类仪表,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