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上黑点有什么含义?

楼主(2014-11-23):
经常看到便携式电气仪表或安装式电气仪表的表盘面刻度线下标有一个或两个黑点,不知这黑点有什么含义?

网友A:
没注意过 这个

网友B:
这两个黑点我想应该是量程精度标示吧,在这两个黑点之外仪表读数精度差些,合适的量程应该是在这两个黑点之内,跟仪表的容量选型有关系。

网友C:
莫非就是偶上学学过压力表先用的1\3——2\3的使用范围,说这个区间内的误差才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黑点我想应该是量程精度标示吧,在这两个黑点之外仪表读数精度差些,合适的量程应该是在这两个黑点之内,跟仪表的容量选型有关系。
正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黑点我想应该是量程精度标示吧,在这两个黑点之外仪表读数精度差些,合适的量程应该是在这两个黑点之内,跟仪表的容量选型有关系。
正解
对了。

网友F:
指针显示在2个黑点之间为好。

网友G:
好多东西果然需要有心人去观察呀

网友H:
这个真没注意过。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黑点我想应该是量程精度标示吧,在这两个黑点之外仪表读数精度差些,合适的量程应该是在这两个黑点之内,跟仪表的容量选型有关系。
同意此解

网友J:
黑点之内是适用范围,范围外精度差
超越自己

网友K: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黑点我想应该是量程精度标示吧,在这两个黑点之外仪表读数精度差些,合适的量程应该是在这两个黑点之内,跟仪表的容量选型有关系。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L:
二楼说的正确。

网友M:
正常量程范围

网友C:
两个黑点之外的刻度都不线性呢。

网友N:
在这个范围之内刻度靠谱点

网友O:
还真的没注意过,谢谢分享!

网友P:
    如2楼所说,在此区间内,更精确.
    这个结合实际对仪表选型有帮助.

网友Q:
我认为2楼正解

网友R:
实际测量值在仪表量程的1/3和2/3之间,脉动介质在1/3至1/2之间。如果不是,换表!

网友S:
楼主观察的真细致啊,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都没注意过。

楼主:
貌似大家回答的都是第二块表黑点的含义,第一块表一个黑点又作何解释呢?

网友T:
这个问题可以理解,告知下以后就知道了。。。

网友U(2015-11-02):
搞了多年仪表我都没发现,看来还是有点水,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