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耦减压启动

楼主(2014-11-24):
自耦减压启动柜空试正常,带电机启动柜跳闸。电机用变频运行正常

网友A:
以前是否正常,开关容量如何(性能如何)。

网友B:
电机与配电柜功率是否匹配,变频器是有软启动的功能。楼主要写详细。

网友C:
接线接错了吧。属于短路状态吧。要不然不会跳闸的。仔细看看接线是否对吧。

网友D:
检查线路是第一步,如果是初始运行,应该是选型有问题!

网友E:
是不是用的闸小啊,换个大点的

网友F:
检查下接线是否正确,有短路现象。如果接线正确就是选择的容量存在问题。

网友G:
电机与自耦变压器是否匹配,接线是否正确,相应的线路 开关是否匹配,变频器是由软启动功能的,自耦变压器是降压启动的,两者启动原理不一样。

网友H:
看看接触器的触点是否正常,再查热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