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4):
松下A5驱动器编码器信号A B 相,分频输出电压是多少,5V还是24V呢,怎么查说明书查不到??

网友A:
标准的差分信号,+5V和-5V,我也这样用过,自己焊了一个转接板给PLC。

网友B:
5v信号,像取这个信号plc加高速计数器模块或做个转换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