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4):
三菱变频器与plc如何通讯的,怎样以一定频率实现电机的正反转啊?这个程序怎么编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变频器与plc如何通讯的,怎样以一定频率实现电机的正反转啊?这个程序怎么编写啊?

三菱变频器的型号?
PLC的品牌型号??

网友B:
modbus通讯的多

网友C:
在优酷中有plc通讯控制变频器的案例,有李金城老师的视频和程子华老师的视频,我看过讲的很细的,看了定有收获。

网友D:
楼主找点资料看下先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变频器与plc如何通讯的,怎样以一定频率实现电机的正反转啊?这个程序怎么编写啊?

三菱变频器的型号?
PLC的品牌型号??
同问 ?

网友A:
一般以MODBUS RTU居多,也有Profibus-DP,或者各品牌自有协议!物理层一般以RS485居多!

网友F:
    参照三菱变频器的通讯规约编写程序。

网友G:
看看两者有没有相同的通讯协议

网友H:
如果是现在Fx3开头型号的pLc,那和现在三菱常用的变频器有专门的通讯指令可以用。

网友I:
最好是三菱和国产变频器通讯能简单一些就好了。非要整那么复杂啊。

网友J:
首先你要知道你使用何種變頻器和通訊方式
目前最簡單的通訊方式就是用CC-link 控制
不過變頻器需增加軸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