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4):
我这有一台teco的减速电机,这几天发现刹车片松开有延迟,与刹车电源断开不同步,请教各位该如何解决?
换电机刹车还是有其他好的办法?

网友A:
是机械原因还是真有剩磁

网友B:
先确认刹车线圈是否准时断电,继而判断是否真的是剩磁。
如果真是剩磁,可加大弹簧的力度,剩磁一般作用的力度是不足的。

网友C:
加大机械力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剩磁,内六角扳手放上去会吸附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弹簧孔里面已经加垫了3个垫圈

网友D:
每遇到过这种情况。这个电机怎么控制的呢?刹车片松开有延迟影响到什么了?

楼主:
电机启动同时刹车线圈得电,电机停止运行时刹车线圈断电,分别由两个接触器控制。刹车片松开延长导致天车停位不准(电镀线天车)

网友E:
电磁铁线圈是交流的?还是直流的?如果是直流的,通交流电消磁就行了。如果是交流的,短路线圈放电。

网友F:
还是要确定一下,是不是剩磁的原因(或是否为主要原因);
不知可否单独给刹车线圈通断电,观察有关情况(或已经这样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机启动同时刹车线圈得电,电机停止运行时刹车线圈断电,分别由两个接触器控制。刹车片松开延长导致天车停位不准(电镀线天车)
天车怎么定位的啊?停位不准,刹车刹不住?线圈断电时是刹车吧。

网友G:
应该先确定是电气原因还是机械原因

网友H:
电镀行车停车定位前是要减速的!
如果是变频器驱动,可以在程序里面延长减速距离!

网友B:
是得电刹车还是得电不刹车?
单独给电刹车线圈,看机械动作是否流畅,动作应该会像接触器得电吸合,断电立马松开一样流畅才对。
弹簧力度那么大,怀疑是机械动作有卡顿?

网友I:
还没遇到过

网友J(2015-03-12):
想办法消磁,我也碰过很多这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