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电机比较专业的人士请指教

楼主(2014-11-24):
11KW 4极电机烧毁,打开看相邻两槽内的两组线圈烧毁,检查线路及各个开关没有问题,没有缺相,这样的烧毁是怎么回事?请看图片:

网友A:
温度高了吗

网友B:
坐等,也想知道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高了吗
电机外壳温度不是很高。

网友C:
电动机工作环境温度大概多少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动机工作环境温度大概多少度
工作环境温度,现在是10°

网友D:
明显是缺相。

网友E:
Y接还是角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显是缺相。
但查了所有相关线路和开关、接触器没有问题啊。还会有其他现象造成缺相吗?

网友F:
不是缺相,也不是过流,更不是扫膛。
猜测只有唯一的一个解释:那就是烧毁的线圈内部匝间短路,导致电流本来需要流过30圈的线圈,变成只流过了3圈,无法形成正常的磁场,电流激增,继而发热严重,烧毁。
是极个别线圈的绝缘问题,我们以前想过一种方法,将线圈加热软化,只更换烧毁的线圈,从中间接线连接新的线圈,而不动其余线圈,降低修理成本。
不过我们没有实践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Y接还是角接
直接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缺相,也不是过流,更不是扫膛。

猜测只有唯一的一个解释:那就是烧毁的线圈内部匝间短路,导致电流本来需要流过30圈的线圈,变成只流过了3圈,无法形成正常的磁场,电流激增,继而发热严重,烧毁。
是极个别线圈的绝缘问题,我们以前想过一种方法,将线圈加热软化,只更换烧毁的线圈,从中间接线连接新的线圈,而不动其余线圈,降低修理成本。
不过我们没有实践过。
谢谢,不过线圈内部线圈匝间短路现象是怎么发生的?电机都用了5年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匝间短路,说穿了就是漆包线本身的绝缘破损所致,和漆包线本身的质量好坏,也和马达工厂的个别作业工人的下线工艺有关。
不过都用了5年了,也该知足了。

网友G:
匝间短路。过载是所有的线圈都变身,缺相是有一相完好,其它两相变色。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分析,祝各位工作愉快,万事如意。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不是缺相,也不是过流,更不是扫膛。

猜测只有唯一的一个解释:那就是烧毁的线圈内部匝间短路,导致电流本来需要流过30圈的线圈,变成只流过了3圈,无法形成正常的磁场,电流激增,继而发热严重,烧毁。
是极个别线圈的绝缘问题,我们以前想过一种方法,将线圈加热软化,只更换烧毁的线圈,从中间接线连接新的线圈,而不动其余线圈,降低修理成本。
不过我们没有实践过。
降低修理成本着方法外面修电机的常用啊。

网友I:
缺相不是烧这一点

网友J:
用这么久了
绝缘老化造成的

网友K:
嗯,我也是认为匝间短路。可能的原因,绝缘老化,部分线圈绝缘被击穿。这在应用一段时间的电机里会出现,电机匝间短路,应该能被保护的,因为匝间短路,也会引起电机的电流不正常,电机发热。应该能在早期发现并保护的。

网友L:
电源电压过高,线圈受振动而磨损,绕组受潮都有可能发生匝间短路。

网友M:
最有可能是匝间短路所致,原来我在纺织厂干过,这种现象比较多!

网友N:
引用 网友F:
不是缺相,也不是过流,更不是扫膛。

猜测只有唯一的一个解释:那就是烧毁的线圈内部匝间短路,导致电流本来需要流过30圈的线圈,变成只流过了3圈,无法形成正常的磁场,电流激增,继而发热严重,烧毁。
是极个别线圈的绝缘问题,我们以前想过一种方法,将线圈加热软化,只更换烧毁的线圈,从中间接线连接新的线圈,而不动其余线圈,降低修理成本。
不过我们没有实践过。

9楼朋友的解释很到位,提供的方法也挺好.
可以这么做,不过旧线圈往外起的时候别把没坏的弄坏了,最后整线圈的时候要也要注意别把线圈绝缘弄坏了.

网友O:
我想说的是,电机都烧成这样子了,那你的热过载继电器和断路器,没有跳闸吗。就算你买了一个新的电机,我觉得你还是在看看外部的线路或是选型 吧!

网友P:
各位老师总结的很好!建议不要单单的把那个坏的换掉,全部更换的比较好!

网友Q:
     除了缺相,匝间短路会造成此现象,线圈匝间短路就是线圈绝缘击穿。原因是漆包线本身绝缘存在问题,在电机绕线、嵌放在定子各槽内操作时将绝缘层碰伤。

网友R:
就是匝间短路。短路后形成短路环,转子继续旋转,产生感应电流,所以就烧了短路的那线圈!

网友R:
我们的办法是錾断这两匝线圈拉出,用漆包线穿相同匝数即可!

网友S:
电机厂在线圈绕组浸漆过程中,浸漆不好造成两绕组之间线圈松动,电机运行的电磁力使之相互摩擦造成绕组短路。

网友T:
匝间短路或绝缘不好,直接跨接还能用,

网友U:
可能是绝缘老化引起匝间短路。

网友V:
各位坛友总结的很到位,学习了!

网友W:
应该是绝缘老化所至。

网友X:
像这种情况,应该是定子里面掉了什么螺丝或铁渣导体之类的小东西,造成匝间短路

网友Y:
是这个电机质量不好 匝间短路

网友Z:
我也是认为匝间短路

网友AA:
感觉想烧毁线圈内的铜线质量有问题,或者是铜线不纯,或者是漆包质量不好,让或出现铁销杂质的损坏而出现匝间铜线短路而烧毁。

网友AB:
可能现场环境不好吧。匝间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