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模拟量模块输出有问

楼主(2014-11-24):
最近刚弄了个三菱FX2N-2DA模拟量模块学习,连接三菱FX2N-32MR 看手册试了一下,怎么手册写的电压输出10V 对应的是4000,可是我在试的时候都是15对应的10V,两个通道都试了,看手册也没发现有啥寄存器可调,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求告知,谢谢!

网友A:
你照抄手册上的例子试一下。

网友B:
请贴出你完整的程序;
如果不懂可以直接抄袭FX2N-2DA手册上面现成的例句;

网友C:
照抄手册上的程序例子试一下,看是否对应。估计你的程序做了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搞明白了 谢谢,12位数据要分成8+4处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搞明白了 谢谢,12位数据要分成8+4处理的

网友D:
推荐楼主看一本书,是廖常初老师的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书上有模拟量编程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