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T100热电偶使用S7-200编程的一段程序

楼主(2014-11-24):
谁能帮我解读下,这段程序怎么计算的!数值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A:
PT100是热电阻啊。

网友A:
看指令系统,不难理解。
整数——》双整数——》实数——》除法运算——》乘法运算——》减法运算——》除法运算——》结果1。
(VD100)小于32000,乘法运算——》 除法运算——》乘法运算——》加法运算——》减法运算——》结果2。
(VD100)大于或等于32000),999.9直接给结果2,这个好象是超量程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请教下~!里面的422、24 873.6 2.32等数据是怎么来的吗?

网友B:
PT100是热电阻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请教下~!里面的422、24 873.6 2.32等数据是怎么来的吗?
跟你的要求有关系。比如1小时15分钟可以用75分钟表示,也可以用1.25小时表示。

网友C:
不是有RTD模块直接读取的?